[問題求助] 求助imarflex(伊瑪)型號:LCD 320T主板韌體?

楼主(2016-06-03):
這一台機器
imarflex(伊瑪)型號:LCD 320T

聽說是尾牙抽中的,因為多餘先放著沒用
結果一放就是4年,也放出了問題…
現在是有待機燈號不啟動~
懷疑它主板的韌體遺失…

想請有COPY此主板韌體的痞友,可否提供一下
謝謝ㄟ…

网友A:
我晚一點COCO看
不過是油畫的喔!!!

其實我有到你的部落格取經,還有意想向您借板測試呢!!

曾大仔
煩請也CO一份放上來借我試試

楼主:
來~
就這個:
這一個是放置4年沒用的機器,copy下來的
(LCD 320T)(V36KU-TV-1.3-V1.1)(U15)EN25F80_20151120_212828.rar (141.96 KB, 下載次數: 28)

前天又一台,也是一樣
不過這一台是正常一直使用中,變成這樣的~
也查不出個名堂,只能繼續懷疑是韌體有問題…?
(LCD 320T)(U15)MST_EXT_SPI #ISP_20160531_204226.rar (140.7 KB, 下載次數: 25)
第一個韌體,是解下IC copy的
第二個則是直接線上copy的
你試看看…
你那個油畫的也傳上來看看
不過要等下一回遇到再試了
那兩台都已經改板交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晚一點COCO看
不過是油畫的喔!!!

來~
就這個:
這一個是放置4年沒用的機器,copy下來的

前天又一台,也是一樣
不過這一台是正常一直使用中,變成這樣的~
也查不出個名堂,只能繼續懷疑是韌體有問題…?

第一個韌體,是解下IC copy的
第二個則是直接線上copy的
你試看看…
你那個油畫的也傳上來看看
不過要等下一回遇到再試了
那兩台都已經改板交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來~
就這個:
這一個是放置4年沒用的機器,copy下來的

有油畫的韌體,請小心服用。

支援面板解析度~1366*768~

(LCD 320T)(V36KU-TV-1.3-V1.1)(U15)EN25F80.rar (141.56 KB, 下載次數: 32)   (LCD 320T)(V36KU-TV-1.3-V1.1)(U15)EN25F8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油畫的韌體,請小心服用。

支援面板解析度~1366*768~

這台我好像有 拆下 等我有時間找看看 如果找到再發到你信箱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油畫的韌體,請小心服用。

支援面板解析度~1366*768~

大仔…
你的檔案下載內容怎麼是『0』
沒有資料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好像有 拆下 等我有時間找看看 如果找到再發到你信箱給你

OK
感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仔…
你的檔案下載內容怎麼是『0』
沒有資料ㄋ…?

是嗎
明天再重傳

進度報告
1.用你的韌體燒進EN25T80及EN25F80(原IC),回裝測試畫面一模一樣。

2.用我的韌體先COPY出來,再燒進EN25F80(原IC先清空),回裝測試畫面油畫依舊但顏色明顯變淡。

3.當作實驗慢慢玩,但傾向會改新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嗎
明天再重傳

『用你的韌體燒進EN25T80及EN25F80(原IC),回裝測試畫面一模一樣。』
意思是說:可以開機嗎?
那不就不是韌體的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