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SHARP液晶電視LC-52GX3T無法開機不過電.求解!

楼主(2016-06-03):
夏普SHARP液晶電視LC-52GX3T~本來開者看電視好好的,但突然停電~等電來了後,就再也開不了機了>.<插頭電源關掉ㄧ陣子在開也ㄧ樣,完全不過電沒反應,電源指示燈也沒亮,請問有高手能幫解是什麼原因嗎?求解!!!

LC-52GX3T

LC-52GX3T

說明書

說明書

网友:
看圖說~

下圖的維修圖示4先使用一次看看

楼主:
感謝大大的圖解,萬分感激,可是我嚐試圖4:同時按頻道下和音量上,也沒反應,訊號燈也沒反應,請問要同時壓很久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圖解,萬分感激,可是我嚐試圖4:同時按頻道下和音量上,也沒反應,訊號燈也沒反應,請問要同時 ...

Sory~我看了一下電源指示燈不亮。上面的方法可能不行了! 電源板有問題了要修理,這款電視有很多保護動作,而且很會發燙。

网友B:
你這台在那裡,我手上剛好也有一台正在修剛好可以交叉測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這台在那裡,我手上剛好也有一台正在修剛好可以交叉測試

我也有一台,給我玩到破屏~呵呵。我在新竹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給我玩到破屏~呵呵。我在新竹市。

那還在嗎?
可以借我或賣給我嗎?
我可以自己去載

楼主:
我在新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給我玩到破屏~呵呵。我在新竹市。

請問破屏是什麼啊?哪請問你的電源板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y~我看了一下電源指示燈不亮。上面的方法可能不行了! 電源板有問題了要修理,這款電視有很多保護動作 ...

請問電源板是哪塊呢?自己有辦法測修嗎?

网友A:
我有二片這一型的電源板,想要的。我發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二片這一型的電源板,想要的。我發訊~

大大~不好意思,請問發訊是什麼意思?我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請問發訊是什麼意思?我新手不是很懂~

你按一下網頁最上面有個 訊息 就會出現,所有別人給你的私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