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將電腦接到我的電視機,但電視的畫面尺寸無法配合

楼主(2016-06-04):
首先要和版大說抱歉,我不太清楚我要問的問題應該放在那個討論區,如放錯,可否幫我更正,謝謝你
我有台電腦想要連到我的家用電視,電視是奇美50吋。
但影幕如照片所示沒有出現全影幕,是否有那位大大可以指導。我另一台電腦有hdmi,直接連電視就有全影。

网友:
電腦手動設定寬螢幕的解析度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你的圖是使用顥示卡的,

1. 顥示卡的解析度是否可調
2. 若無法調出最合適的畫面,那麼可能是你的顥示卡支援的解析度有限

网友:
1.翻閱你的電視說明書,確認一下與連電腦連接時解析度是多少~
如1920*1080 Full HD

2.你透過什麼介面與電視連接?~~DVI....D-SUB...HDMI?

3.你電腦用哪種GPU?~什麼廠牌型號的顯示卡?

4.你這篇應該PO在"硬體討論區",因為你的主機板並無損壞與維修扯不上邊..

网友:
電視也可以調畫面
有4:3   16:9  全螢幕....等等
電腦及電視都調
應該有你要的畫面

网友:
看不到圖

网友:
因為我不小心把路徑弄錯了,麻煩你用回覆給我,然後把無法顯示的照片再貼一次,我會重貼在第一帖。

网友:
我也一樣看不到圖耶,我還以為我宿有問題,換電腦看也是一樣沒有圖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助。我上網下載顯示卡的驅動程式安裝後,就全影幕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