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FRA-76 冰箱不冷

楼主(2016-06-04):
目前狀況為:冷藏室不冷,壓縮機有動作外殼溫溫的,風扇有運轉,有結霜,換了一個新的除霜定時器測試當中,想請位高手的是....除霜過程壓縮機與風扇是否應該停止運轉???能否直接對除霜定時器做控制動作與否來做判定到底是不是定時器故障還是有其他的問題???

网友A:
看電路圖你描述的沒錯

除霜中→壓縮機和風扇停,加熱on,滴水盤電熱on

你可以用三用電表量,看12和23的導通時機不會不變
這種機械式relay,不太可能13導通

我猜是不是冷藏室無風,風扇壞了?或者是風路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路圖你描述的沒錯

除霜中→壓縮機和風扇停,加熱on,滴水盤電熱on

windata大:風扇正常轉動.也有感受到由冷凍室吹到冷藏室的風,從今天下午大約4點半上電到現在壓縮機一直處於運轉中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B:
檢查保險絲是否斷線了  (保險絲放下面離電熱管較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保險絲是否斷線了  (保險絲放下面離電熱管較近)

qs82867大:量測茶色跟黃色兩點的阻抗150歐姆

网友C:
先檢查門是否密合~
再檢查排水管是否通暢~
若以上都OK的話~
再參考以下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59-1-3.html
文章中還有另一篇文章連結供參考~
構造應該都是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qs82867大:量測茶色跟黃色兩點的阻抗150歐姆

是測量圖片中這兩條線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檢查門是否密合~
再檢查排水管是否通暢~
若以上都OK的話~

fireway大:檢查過門是密合的.排水管也是通暢.手動自行除霜後的水也都有流到底下的水盤.連結的文章我再進去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測量圖片中這兩條線

javascript:;

qs82867大:這兩條線本身都有包覆完整,是剪斷之後再做量測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qs82867大:這兩條線本身都有包覆完整,是剪斷之後再做量測嗎?

是的  也可以用刺針之類的工具測量

网友D:
風道堵塞,拔掉插頭,冰箱內部物品全部搬空,打開箱門用電風扇吹,若可以將內側壁板拆開,冰會化得比較快,順便清潔冰箱內部,待冰全部化掉,插回插頭即可恢復正常運作。

网友E:
查看冷凍室的排水管(到壓縮機水盤)是否阻塞, 造成的結冰?!

网友F:
圖4:綠色線的雙金屬恆溫器,加溫度保險絲要更換.
雙金屬恆溫器內有水氣,要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風道堵塞,拔掉插頭,冰箱內部物品全部搬空,打開箱門用電風扇吹,若可以將內側壁板拆開,冰會化得比較快, ...

panz大:已將冰塊溶化,風道也暢通,開機測試幾日後再回報,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冷凍室的排水管(到壓縮機水盤)是否阻塞, 造成的結冰?!

kuny0605大:排水管應無堵塞.融冰的過程水都有流到水盤....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4:綠色線的雙金屬恆溫器,加溫度保險絲要更換.
雙金屬恆溫器內有水氣,要更換. ...

ssj2大:了解.去材料行買回來換再回報.謝謝

楼主:
換上新的除霜定時器運轉約三個星期至目前為止,冰箱"冷凍"跟'冷藏"運作狀況一切正常了,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維修資訊才能完修......
有個疑問想請教......因為目前這台冰箱也用了10多年了,如果換成變頻機種真的能節省電費嗎???省電比例大約會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上新的除霜定時器運轉約三個星期至目前為止,冰箱"冷凍"跟'冷藏"運作狀況一切正常了,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維修 ...

根據3年前換變頻冰箱的經驗,耗電量大約是原本定頻舊機的一半,最滿意的倒不是省多少電,而是運轉噪音差太多了,尤其壓縮機啟動停止震動聲變頻冰箱幾乎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