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2w650a

楼主(2016-06-04):
sony kdl-42w650a  有聲無影 背光會亮

原廠說是面板問題

但是bgu 很燒很燙

我拿去迴焊之後就無法上電了 好像壞了

想問大大們  是否能用改的來測面板是不是好壞,是否能告知如何改用什麼公板來改了?  謝謝

网友:
找一片v59來點應該就可以吧

還有你的圖檔大家都看不到 請縮小後再上傳

楼主:
大大 這是120hz的 v59能改嗎?

网友:
新會員發帖請務必看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是120hz的 v59能改嗎?

因為我不小心把路徑弄錯了,麻煩你用回覆給我,然後把無法顯示的照片再貼一次,我會重貼在第一帖。
另外標題請依版規填寫,以後的人才方便搜尋。

网友A:
panel:的型號是T420HVN04的.這片自帶邏輯板.因該是一般的60HZ的
這片面板的故障率不輸三星面板
一般的公板就可以點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是120hz的 v59能改嗎?

如小張大所說 如果是60mhz   v59就行 假設是 120 m  一塊轉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el:的型號是T420HVN04的.這片自帶邏輯板.因該是一般的60HZ的
這片面板的故障率不輸三星面板
一般的公板 ...

所以用v59s 就能點看看喔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用v59s 就能點看看喔

但是我找不到  T420hvf04.0 PDF 的定義 大大們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找不到  T420hvf04.0 PDF 的定義 大大們有嗎?

hw 就是高清面板 1920 12v 供電  至於左供還是右供電 屏線你量一下 邏輯板上保險絲 是在左邊或右邊 就知道 不用規格書 活用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nel:的型號是T420HVN04的.這片自帶邏輯板.因該是一般的60HZ的
這片面板的故障率不輸三星面板
一般的公板 ...

小張大大 你查的面板是 T420HVN04 是60hz 但是我的是T420HVF04.0 是120hz

T420HVN04

T420HVF04.0

网友A:
那是規格書.你看一下面板的接口

120HZ的面板可以由邏輯版的晶片直接輸出.這面板較新款.不是以前的面板.面板廠會進步的.也要省成本

這塊面板是左供壓的.如果要用公板點亮畫面正常的話.右邊第8腳要接地.不然那畫面會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規格書.你看一下面板的接口

120HZ的面板可以由邏輯版的晶片直接輸出.這面板較新款.不是以前的面板.面 ...

小張大 那就看是左邊供電還是右邊供電 用v59公板試試看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規格書.你看一下面板的接口

120HZ的面板可以由邏輯版的晶片直接輸出.這面板較新款.不是以前的面板.面 ...

小張大 現在我上電之後 紅燈會閃五下 就沒動做了

楼主:
大大們 小弟我 用v59試面板

但是它的高壓是led的 不知他的供電數

是否有大大能給小弟我資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