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32吋LED液晶電視LT-32R,無聲影,按MENU或AV切換時字型錯亂

楼主(2016-06-05):
白牌32吋LED液晶電視LT-32R,沒有影像,沒有聲音,按MENU或AV切換時字型錯亂,
判斷為主機板程序有問題,程序記憶ic,FL064KIF(S25FL064KIF),拆下來讀取程式資料,
資料有2 MB,不知道正不正確,再把記憶IC清空,重燒讀出來的資料燒進去,結果變不能開機,
插電紅藍燈一起亮,按鍵無法開機無作用,不知道是程序資料有問題還是記憶ic有問題,
IC台灣買不到大陸才有,如果程序有問題,不知先進們可不可以幫忙支援 ,謝謝!

楼主:
白牌LED32吋液晶電視主機板記憶IC,FL064KIF(S25FL064KIF)
新舊都可以,內有資料最好或沒有資料都可以,主機板也可以(版號:SINHO,090-DM309A-00)
請先進有的幫忙,請連絡.謝謝!

网友A:
小弟建議您,改公版就好了..這台看起來不難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建議您,改公版就好了..這台看起來不難改

這台有數位接收器,改公板V59沒有數位接收,怕客人不會接受,有數位接收的公版又太貴,希望能藉由痞酷網前輩們的力量,能夠原板修護,謝謝!

网友B:
我有一片同樣主板~聲音有問題的~
客人改公板留下來的~
牌子是DETCO 大帝可的~
配的面板是t315hw04 ~ 1920x1080
但是小弟我還沒有燒錄器~
已跟學姐下訂單了~
還要過幾天才會到貨~
本人住桃園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同樣主板~聲音有問題的~
客人改公板留下來的~
牌子是DETCO 大帝可的~

謝謝fireway大.聲音有問題的這片.可以先賣我嗎?訊息聯絡.謝謝!

我的面板是T315XW06 V.8 單8的1366*7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fireway大.聲音有問題的這片.可以先賣我嗎?訊息聯絡.謝謝!

我的面板是T315XW06 V.8 單8的1366*76 ...

賣你有裝不上程序是高解的 你的是底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賣你有裝不上程序是高解的 你的是底解的

想說買來拆記憶IC重新燒錄

网友:
IC不難買吧

楼主:
台灣買不到,大陸淘寶才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灣買不到,大陸淘寶才有

掏寶深鎮不用三天到貨
明天幫你看看費板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掏寶深鎮不用三天到貨
明天幫你看看費板有嗎

謝謝BEER 大

楼主:
記憶ic含程序資料寄來了,裝機測試,開機藍燈有亮,無聲無影,沒有目錄字幕,
黑屏背光有亮,20秒後自動關機,跳紅燈,與原來故障的狀況,有目錄有字幕是錯亂的,
不會自動關機,換了新的更嚴重,盼望先進願意提供韌體資料,先謝謝痞酷網前輩們!

网友D:
你試一下.是不是這個.
遙控器是樂華M90的

3.12 MB, 下載次數: 37

1366X768

3.12 MB, 下載次數: 34

1920X1080

网友:
這板卡的規格書

309C-5E 26-63渡 DVB N 邧HDMI_D309_莉寞跡.pdf

334.42 K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試一下.是不是這個.
遙控器是樂華M90的

感謝小張老師提供寶貴的韌體資料與主版規格書,以前在左營大路有上過小張老師的課,
維修報告,下載燒錄AU315程式,開機測試,可開機,燈號顯示正常,無聲影,有字幕,
字幕錯亂,按電視MENU與輸入源,無作用,
下載燒錄AU42程式,開機測試,插電紅藍燈一起亮,不能開機,
會不會我的編程器有問題,再跟朋友借編程器來燒看看,感謝小張老師提供的韌體!

楼主:
開機顯示

無訊號顯示

按遙控菜單

网友D:
程序重新更新過.還是跟你之前同一個問題.
文字亂碼.

你的主板因該有問題.

我有寶視達(BDS609)的數位公板.(用LG的遙控器).

另外你的面板是1366X768低解的.T315XW02(XW代表低解)
你不用試高解的程序(會點不亮的)T420HW07(HW代表高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重新更新過.還是跟你之前同一個問題.
文字亂碼.

感謝小張老師的寶視達(BDS609)的數位公板.(用LG的遙控器).
訊息聯絡.謝謝!

网友:
好像某人又來了

网友E:
這片是均和309的數位主板,這是這片主板的通病 也修不好只能換一片,台灣還有庫存 但是現在都用SINHO 306替代

6306单板高频头745-R828D2-10 26-63分离美规高频头带转接板产品规格.pdf

781.83 KB, 下載次數: 48

630610-51 台湾非三合一主板产品规格.pdf

640.83 K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片是均和309的數位主板,這是這片主板的通病 也修不好只能換一片,台灣還有庫存 但是現在都用SINHO 306替代 ...

感謝sfboss2103 大  提供主版規格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