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MABF-影像中有藍色色塊

楼主(2016-06-05):
大家好~

此機原本故障的情況是 有聲有影無背光

拆機後~發現電源板上  (電源板型號IPOS 150)

有兩顆450V 10uF 電容爆漿

於是先更換掉這兩顆電容~  這兩顆好像很少用到

然後我再想是不是這兩顆電容是~有關於高壓板的連接關係

換上之後開機測試~~正常顯示  但~~面畫中 有一藍色色塊

請問這也是面板故障的一種嗎?  還是有其他解決方式呢? 謝謝n_109|

最新回報果然是 子母畫面!!~  我用萬用遙控器亂按

小視窗(子畫面) 可以移動~~ 目前就是能取消此功能的話~

就可以正常觀看電視了~~  謝謝大家 指點~~  我真的太淺了n_118|

网友A:
會不會是按到" 子母畫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按到" 子母畫面 "...

回大大 應該不是~~ 我有切換到其他訊號源輸入

那一色塊~~就都固定在那個點上   謝謝你n_116|

网友:
的確是子母畫面

楼主:
立馬 跳開~~電腦前~~ 火速再前往測試!!~

用萬用遙控器再試試~~ 感謝n_109|

网友B:
那是子母畫面有去開啟到

网友C:
看來小賴終於遇到一台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子母畫面有去開啟到

剛剛燃起希望但又熄火了n_118|

用萬用遙控  按每顆按鈕   包含子母畫面的選項~但是按了沒反應

無解中^^"

网友:
換支萬用遙控器

楼主:
目前手中只有一種萬用搖控,要找機會再買其他款的了,謝謝大大

网友:
子母畫面n_081|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手中只有一種萬用搖控,要找機會再買其他款的了,謝謝大大

那支萬用不支援 換支遙控器 買支專用也差不了幾塊錢 或者重新恢復原廠設定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支萬用不支援 換支遙控器 買支專用也差不了幾塊錢 或者重新恢復原廠設定也可以  ...

回大大  我有 重新恢復原廠設定~~但是狀況依舊無解

我重新恢復原廠設定 二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小賴終於遇到一台軟的了

有點軟 又不太軟n_118|

楼主:
最新回報果然是 子母畫面!!~  我用萬用遙控器亂按

小視窗(子畫面) 可以移動~~ 目前就是能取消此功能的話~

就可以正常觀看電視了~~  謝謝大家 指點~~  我真的太淺了n_1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回報果然是 子母畫面!!~  我用萬用遙控器亂按

小視窗(子畫面) 可以移動~~ 目前就是能取消此功能的話~

恭喜撿到一台

网友:
真是恭禧,完修了

楼主:
  感謝大大   我還差 一步n_131|

网友E:
找支遙控有支援子母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支遙控有支援子母面就行了

居然面板按鍵控制鍵,沒有此選項,嗯,再找看適合的搖控來解決。

网友F:
LCD-888Q 這支就可以了,已經試過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D-888Q 這支就可以了,已經試過好多次了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早上再試試每個萬用碼

終於可以控制子母畫面了n_116|   完修了~~謝謝

网友:
千奇百怪的問題都可能發生

网友G:
恭喜台中小賴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台中小賴大完修

感謝 感謝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