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1W051, VER:1.1

楼主(2016-06-05):
請教如何FLASH BIOS, 感謝,,

网友:
很抱歉,你問的問題沒有邏輯,請想清楚後再問....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是請教如何FLASH VGA 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是請教如何FLASH VGA BIOS?

顯示卡一般我都是把bios flash ic 拆下來燒錄!!

网友B:
一般而言顯示卡的BIOS不須更新,如有必要廠商官網會提供新版韌體與更新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卡一般我都是把bios flash ic 拆下來燒錄!!

請問是任何燒入器都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而言顯示卡的BIOS不須更新,如有必要廠商官網會提供新版韌體與更新工具.. ...

我不識要更新我識字體破字所以要flash bi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識要更新我識字體破字所以要flash bios

那我建議你送修~~按照你的描述你的顯示卡疑似有故障~

更新顯示卡BIOS不會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任何燒入器都可使用?

T大你知道那顆是BIOS嗎? 要看型號和封裝方式才知道可用哪種燒錄.
還有你的狀況是破字,跟所謂破圖應該差不多啦,看看有沒有明顯掉件或損件?(尤其是DRAM附近)
再不然散熱器重裝緊密一點試試(散熱片或散熱膏換新).
如果還是沒改善,那就承如樓上A大所言跟BIOS無太大關係,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建議你送修~~按照你的描述你的顯示卡疑似有故障~

更新顯示卡BIOS不會變好! ...

唷, 不過就是維修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T大你知道那顆是BIOS嗎? 要看型號和封裝方式才知道可用哪種燒錄.
還有你的狀況是破字,跟所謂破圖應該差不 ...

我知道是哪一個bios

网友C:
nb用的...挺稀有的
MSI MS-1W051 VER:1.1 N12E-GTX2-A1
GTX 580M VIDEO CARD 2GB GDDR5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 ... 80M.2048.111111.rom
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用的...挺稀有的
MSI MS-1W051 VER:1.1 N12E-GTX2-A1
GTX 580M VIDEO CARD 2GB GDDR5

感謝, 這網站我已經下載過了

网友D:
如果是25系列的,用RT809F應當可以。

也有便宜的USB燒錄器可以燒25系列的,這要自己去研究了。

會不會拆下BIOS晶片???

不會就花錢請人代燒,但如果還是壞的,自己負責。。。代燒不是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25系列的,用RT809F應當可以。

也有便宜的USB燒錄器可以燒25系列的,這要自己去研究了。

謝謝!!我已經燒好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