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BOLINK--TP-400L-電源插座燒毀

楼主(2016-06-05):
大家好

POWER標籤

鄰居請我去他家中~看故障的電腦~~到達現場時

電腦已經是開機中,但不曉得開多久了

我們一起走到達電腦桌前時~鄰居有聞道怪怪的味道

我沒聞到所以就不以為意

鄰居表示他都沒有在關機的~於是我觀看一下電腦故障情況

鄰居說他覺得是電腦中毒~操作緩慢幾乎是無法正常使用狀態下

規格是

CPU: INTEL Celeron G550

MB:  華碩主機板(1155腳位)

RAM:  DDR3 1333 2G

HD:  Toshiba 500G

看完後正準備搬主機回家重灌

在拆電源線時~感覺插頭異常灼熱

猛然一下ㄟ!~!   燒焦了~~ 原來剛鄰居聞到的是這個味道

還好有發現此情況~~不然不知道會燒到什麻程度

於是我建議鄰居更換一下  POWER 電源線也一定要換的

已經順利更換新的POWER跟重灌完畢

留下的POWER 嗯!!~  我就有疑問了

電源爲什麻會這樣燒毀~~ 我有看過 POWER 24PIN插主機板的

那邊有稍微燒焦的~也有看過4P轉SATA的電源線燒毀

就第一次看到此情況~~ 所以在不解的情況下~~想來向各位大大請教

是什麻原因會造成這樣的燒毀情況?   謝謝

若我把POWER的母插座給更換~~還可以使用嗎?~ 純粹文書機使用

网友A:
過程可能是   電流熱效應

原因可能是 過載?  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連結器的電阻是不是超過了1歐姆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程可能是   電流熱效應

原因可能是 過載?  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電流熱效應     (爬文學習一下 新東西^^)

過載?  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那我覺得可能是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可能性較大n_118|猜的

連結器的電阻是不是超過了1歐姆以上?

這個我也不懂!!~  我去研究一下    謝謝大大專業解答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程可能是   電流熱效應

原因可能是 過載?  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連結器的電阻是不是超過了1歐姆以上?

剛去搜尋 看不到相關的資訊~~

可以請問 連結器的電阻 是在那個位置嗎?   抱歉 抱歉

网友B:
直接線跟電源都換新的因為這很低階,一些淘汰電源都比這好
如果買二手應該很便宜

你不是很懂直接換二手應該花不到兩三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線跟電源都換新的因為這很低階,一些淘汰電源都比這好
如果買二手應該很便宜

我是去買新的鈞嵐 H& 400W跟 電源線 給鄰居的 已經裝好交機了

留下來的這個想說 研究 試修~~看能否再利用^^

這個阿六貨在PCHOME的賣場 還賣8~9百呢

我知道這個不是好貨n_118|

网友C:
接觸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連結器的電阻是不是超過了1歐姆以上?

剛去搜尋 看不到相關的資訊~~

連結器的電阻... 公插頭和母插座的接觸阻抗。
          接觸不良!

网友E:
1.看這用料都曉得這貨有400W母豬都可以飛上天

2.接觸不良導致該處發熱熔毀

3.電腦不關機?~~他的事業有比老大多?

网友F:
這個好厲害!聞到異味還不關電檢查,夏日用電多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觸問題!

感謝大大回覆^_^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結器的電阻... 公插頭和母插座的接觸阻抗。
          接觸不良!

就是插不緊,對嗎?^_^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看這用料都曉得這貨有400W母豬都可以飛上天

2.接觸不良導致該處發熱熔毀

嗯,這款都騙騙不懂的人,我也不懂的之一,鄰居的事業是,看人桌上游泳就有收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好厲害!聞到異味還不關電檢查,夏日用電多要注意安全!

因為他也沒說是聞到燒塑膠的味道,所以就不太有警覺心,夏季真的用電要注重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插不緊,對嗎?^_^

接觸不良,
說不定這個插頭裏的銅片比較簿, 插入後有虛位.

网友G:
換了插座後,
可以把它當 300W 電供用, (根本就是不足400瓦的電供)
建議有燒焦痕蹟的白皮電線也一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換了插座後,
可以把它當 300W 電供用, (根本就是不足400瓦的電供)
建議有燒焦痕蹟的白皮電線也一起更換. ...

嗯嗯,我只會裝在純文書上網無顯卡的主機,
白皮電線,我是想說,把黑掉的前段剪掉,這樣可以嗎?謝謝

网友H:
換個電源線和母插吧,應該是接觸點氧化,電阻升高了。家裡之前也發生過類似的情形,電源排插發熱有異味,有時還會聽到電弧的聲音,經檢查發現是保險絲座老化,趕緊換掉。

网友I:
接觸鬆脫,就像是有接觸到但不緊靠,又接觸面電流大產生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換個電源線和母插吧,應該是接觸點氧化,電阻升高了。家裡之前也發生過類似的情形,電源排插發熱有異味,有 ...

  感謝大大經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觸鬆脫,就像是有接觸到但不緊靠,又接觸面電流大產生火花

  謝謝大大的說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只會裝在純文書上網無顯卡的主機,
白皮電線,我是想說,把黑掉的前段剪掉,這樣可以嗎?謝謝 ...

燒焦白皮電線換掉比較好, 已超出所能承受熱度范圍, (過熱)
日後遇著潮濕空氣, 燒焦那處可能會產生銅綠形成阻抗. ( 您第二張圖的公插頭也見到銅綠)

做文書機應該是足夠,
就是怕開機瞬間電流瓦數不足, 或閒著時觀看大小電影不夠電流供應.

到微星網站估算一下所需瓦數作參考:
https://tw.msi.com/power-supply-calc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燒焦白皮電線換掉比較好, 已超出所能承受熱度范圍, (過熱)
日後遇著潮濕空氣, 燒焦那處可能會產生銅綠形 ...

感謝大大詳細的說明,我會按照你說的換白皮電線,微星的網站頭一個CPU,選項都是新規的等級,我的只有舊制程的CPU,所以需待真正要裝機時,再來研究主機所需要的電力,謝謝大大^_^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過程可能是   電流熱效應

原因可能是 過載?  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我也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過程可能是   電流熱效應

原因可能是 過載?  接觸不良產生電弧?

這個問題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