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版上懂雷射的朋友

楼主(2016-06-05):
最近在想在機械設備加裝雷射來做切割布料的動作
只是對雷射有點不懂,市面上有現成的但那不是我要的,我是要做改裝到在現有的機器上
如果要切割3MM左右厚度的布料 ,雷射頭要多少功率的才可以辦到(割的速度也要夠快)
我再掏寶找的許久看不要合適的~不知道有沒有做成像筆型的雷射頭在自行配線裝上的~
麻煩對雷射有了解版友幫忙
有推薦的商品想先買一個來實驗一下~

网友:
用雷射來做切割布料???

市面上有廠商生產出這種加工機台嗎??

我很懷疑會用雷射這種切割布料的機台..........因為那跟拿火來燒布料好像沒二樣......

网友:
激光切割布料不会着火吗?

网友:
今年看看有沒有雷射展!

去年去看了一下,只能說非常貴~

做成筆型的當然有,在展場現場看對方施作焊接不銹鋼片~
就像是拿烙鐵在焊接一樣!

但是映像中一台好幾百萬~

如果是布應該不需要這麼高功率雷射,如果知識夠!
從對岸買回來自己組應該沒太大問題~

雷射這東西我也不是很懂,而且分很多種!

我是覺得很多行業其實都不難~
但是技術說破就不值錢了!

网友:
覺得可行   映象中高級皮革跟木皮現在就是用雷射CNC切割的
但是有以下問題
最主要是布料顏色直接影響雷射效果     顏色會影響吸收的能量   遇到同色或是白色就是幾乎完全反射回去
光波長要挑     除非是只想切黑色的布
再來是切邊會融溶  也許是好事 這樣就布就不會散開了
雷射光功率可能要高於1W    是光的功率要大於1W

聚焦點必須細小  垂直 盡量不散光  可以用利用光纖導光 出來的光就可以細小 不用增加許多透鏡來達成了
雷射發生器也可以不用放在主軸上了

人員安全問題要注意

我前天買了一隻雷射筆500mW  號稱點火柴那種 想說拿來清蜘蛛網這類的  畢竟用光的話 不管在多高都燒得到   後來才發現  燒不動  而且反射回來的光  太強了   我的眼睛都看太不到綠色了  過幾分鐘才恢復   直射的話估計當場失明   才500mW而以   後來拿去退貨了  畢竟一隻也挺貴的

网友:
CO2 氣體雷射可以切布等非金屬材料,速度快或材料厚就得功率高,一般推薦搭配 100W 規格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y9qL296w
影片前面可以看到藍色外觀雷射管大小(應該是 40W 等級),以目前人類的技術無法做成筆形,需等半導體雷射技術再躍進才能如願。

CO2 雷射本體分成雷射管(含兩端反射鏡)、聚焦鏡頭、高壓電源供應器與水冷裝置,在掏寶都能湊齊這些。
即使選用 40W 小功率的也是需要這ㄧ堆裝置,只有管子短了一點。
雷射管是密閉式會消耗氣體所以壽命只有一千多小時,還好現在管子還算便宜。

以前玩過一陣子雷射,到現在也還不想組成整套機來用,實在是全套體積太龐大了,有需要時花一點錢拿去給人加工比較省錢又省事。
可以先看這篇 DIY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68&t=2758767,再考慮一下。

网友:
5W模組激光頭diy雕刻機配件
內文提到...可切割厚度約3mm左右椴木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4.0.0.jzy0kv#detail

网友:
您可以問問牛位朋友.. 他的皮革套件就是用雷射切出來的..
前陣子他又買了台雷切機,
但不清楚它是不是有出套件可以改到您的機檯上...

http://karven66.pixnet.net/blog/post/43465616

网友:
可以切割跟切的好完全是兩碼事,跟切生魚片刀差不多如要自己吃用水果刀慢慢切也可以。

雷射加工對於易燃物體會產生邊緣碳化變黑還會有煙,要減低此問題只能用高功率與極短的時間。
用 5W 小功率去切布會很勉強,要燒很久還可能整塊布都會燒起來,這叫燒布不叫切布,對木頭也是。
椴木的木質軟較易切割不奇怪,對普通夾板 5W 只能燒表面要燒穿得要很久時間。

還有切割的斷面要能聚焦到極細的光點,就像刀面要磨的很利一樣,切口才會漂亮。
氣體雷射管是良好的光學放大器有很長的光轴,光線的擴散角極小很容易聚到很細的一點,反之半導體雷射晶片很小光軸很短擴散角極大無法良好聚焦。
所以目前的半導體雷射只適合做表面加工俗稱雷雕,要拿來做切割還真沒看過。

楼主:
先感謝樓上各位大大的回覆
氣體雷射管<<這個要來研究一下~
目前雷射可以切割布料這是肯定可以的~機器我親眼看了~沒有燒焦的問題~速度很快~切口也很整齊~
改天我在去拍一下影片放上來給各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謝樓上各位大大的回覆
氣體雷射管

版大,
在下有一個2W的藍光雷射模組,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9 ... amp;_u=61qf0vha48fb
您有需要的話可以藉您試試....

楼主:
IKURA兄請問這款的雷射管可以拆開跟散熱器分離使用嗎?
你也住在台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IKURA兄請問這款的雷射管可以拆開跟散熱器分離使用嗎?
你也住在台南嗎?

抱歉,沒試過拆開,但是聽說散熱沒做好的話,雷射二極體很快就掛.
在下不在台南.

网友:
引用 楼主:
IKURA兄請問這款的雷射管可以拆開跟散熱器分離使用嗎?
你也住在台南嗎?

二極體雷射+雷射穩壓電源板要先裝入中間銀色的聚焦管中,然後再把銀色聚焦管放入黑色散熱片中~

分解參照圖片!

之前想說買這個來,然後拆PS3的藍光頭做雷射~

不過之後發現可以用光纖導引方式弄成像是雷射筆一樣!
從那時也過了幾年目前並沒有發現有套件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