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L2450-B 開啟電源通電後會馬上燒掉保險絲

楼主(2016-06-06):
BENQ GL2450-B 按下電源開關後會立即燒掉陶磁保險絲2 A250V

電源板板號:4H.1KV02.A00

想請教各位先進大哥前輩,能指點一下維修思路及從何查起檢修

謝謝!謝謝!

BENQ GL2450-B LED

BENQ GL2450-B LED

网友A:
會燒通常是一次測,但你說按下二次側開關才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燒通常是一次測,但你說按下二次側開關才燒。

對阿!!  有點怪

2 A250V  這保險絲的規格是對的嗎???

楼主:
保險絲(2AH250V)是對的,接上電源不用按電源開關就會燒掉保險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險絲(2AH250V)是對的,接上電源不用按電源開關就會燒掉保險絲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0844-1-1.html

网友:
橋式整流,開關管,PWM

网友B:
我開始在痞酷網講解電源供應器的原理時就說過修理Power 的觀念就是把高低壓分開,"有5VSB 修低壓,沒有5VSB 修高壓",這個就是沒有5VSB 的例子,先把高壓的地方零件測量一下就會知道答案。

网友:
樓主可參考一下這篇:
http://blog.xuite.net/j88182846/ ... D%EF%BD%9E%EF%BC%89
再做詳查……祝你完修……

网友:
最近幫我姐修一台歌林的老液晶電視(不過電),買了一片二手的電源板來換(沒想到買來的也有毛病)。
一拿到電源板想說先測一下,結果什麼都沒接,光接個110V,它保險絲就燒了。
查了一下原來是橋式整流短路了,換了個橋式整流器跟保險絲,用到現在都ok。
個人小經驗僅供參考,詳細可以多看看各位大大的教學文章。
小弟也是看了這邊前輩的文章,才對電源板電路有些了解,再加上可以google看各元件的測法。

网友:
可以在電源端掛個電表,最大問題在FUSE左側零件有短路(可以試著兩線對量是否有短路)

网友:
橋式整流 +1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險絲(2AH250V)是對的,接上電源不用按電源開關就會燒掉保險絲了

1. 表示 保險絲後端"短路"了---導致 保險絲 過載 成仁了...
後端有 橋式整流/大電容/驅動晶體/....
不太可能換保險絲就會好...

2. 要DIY自已修
  運氣好的,只要換換電容...
  接下來,就要有耐心及基礎知識...
  基礎的電源原理知識,會用三用電表檢測開路/短路...
  參看別人維修經驗,學習檢測方法與原理.

祝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開始在痞酷網講解電源供應器的原理時就說過修理Power 的觀念就是把高低壓分開,"有5VSB 修低壓,沒有5VSB ...

話說如此,我有看過那篇,但其的就很難了,

网友:
我就覺得奇怪,沒見過還有電源插座在另外拉線在接到保險絲
google一下圖片,果然因該是沒有接線才對,因該是你自己拉線出來的吧!

會燒保險絲,其實很好debug的,但是您的檢測能力=?
or 你只想知道換哪個元件就能完修呢?

不曉得你到底懂不懂 "橋式整流,開關管,PWM"

每次回文總是越來越無力n_156|

這片電源板有俄文討論,雖然也是power board NG,但是你們兩者的問題不同

http://monitorlab.ru/forum/viewt ... 85b6d44fa294a7a2cf5

网友:
買張同型號P-I板,網拍有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