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小海豚清潔(分離式冷氣專用排水器)

楼主(2016-06-06):
今天找個藉口躲到機房兼倉庫吹冷氣,
發現空調集水盒的抽水幫浦一直沒停過,
而且伴有異音,心想掛掉的話機房會淹大水,
趕快拆下來看怎麼救.
這東西只有拿根尺挖一下就開了,拿下來時先拿個礦泉水的瓶子接水,
打開一看满满的史萊姆....噁....
拿支牙刷在水槽刷半天,一整個亮晶晶
組回試機時出水口還是有堵,
一直在吐奶,出水量也很小,
只好加強清潔,
接根吸管再試機,這次完成了,不過我不知道他正常的出水量該是多少,
裝回機器上,灌了三次的水後,幫浦都是運轉十秒後停機,過兩個小時去檢查沒有漏水,收工.

网友A:
真是個神奇的小東西,沒看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個神奇的小東西,沒看過...

簡單說
就是小型蓄水動力排水汞,滿水設定排出,視室內相對濕度,排水頻率會有所不同。
後遺症症狀,阻塞或故障會很自然溢水。
評估的好處附近無排水孔,可加長管線或高於排水汞排出(迷你型揚水汞)。

网友:
商品特性- 福泉Dolphin 小海豚

■ 專利動力虹吸,無聲更省電。。

商品結構特性

雙段式排水設計.沉水馬達配合虹吸排水.更安靜.壽命更長.
■ 排水逆止設計.不會受安裝高低落差或是冷凝水迴流而影響.
■ 電動虹吸雙段式排水.省電又環保.機體壽命更久.

抽水幫浦一直沒停過,吸的速速叫 !

雙段式排水設計.沉水馬達配合虹吸排水

沉水馬達啟動排水,排水虹吸條件建立,再次排水不用電 直接虹吸排水。

网友:
小海豚這台很爛,我一台買一年半就掛(只有夏.秋用)
前一台同廠牌水精靈至少還用3年
我又去PC家買一台小海豚,抽了3次水就不動....水盒溢出整地上都水
跟故障那台一樣問題,直接退貨(水位微動開關壞掉...新品
拆開原本壞掉的,量測後是水位微動開關壞掉
冷氣排水管吹氣通暢沒問題沒堵住(可見這家微動開關很爛)
原廠的微動開關衝程比較長,抽水時間大約5秒
換一般的只有2.5秒
沒差,只是30秒後會水滿再抽一次變成虹吸
改完後用了2個月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