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七吋播放器輸出問題請教 !

楼主(2016-06-06):
各位前輩你們好 !

小弟有一個關於播放器輸出的問題請教。

我的收視相關位置如圖
(圖一)

現在安裝好後(自行DIY),一切都正常,只是後座不顯示畫面,播放主機都有正常畫面

我可以確定的是線路都是有通的,問題可能出在接法錯誤 !

我線路接法如下

黃線 (BATT+)    接電瓶正極
紅線 (ACC)        接鑰匙點火電源
黑線 (GND)       接電瓶負極
棕線 (CAMERA)  接倒車燈電源正極(切入倒車時,畫面自動切換到倒車顯影)
橘線 (ILL)         接小燈電源正極(開小燈時,播放器面板會緩慢換色)
紫線 (BRAKE)   接地/搭鐵(這條線另外標示剎車控制)
FR+                 接喇叭正
FR-                  接喇叭負
FL+                 接喇叭正
FL-                  接喇叭負
RR+               接喇叭正
RR-                接喇叭負
RL+               接喇叭正
RL-                接喇叭負

以上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錯誤的地方

電源走線接法
      (圖二)

AV走線接法
(圖三)

麻煩各位前輩指導,謝謝。感恩不盡。

還有一些看不懂標示的線沒接,也請教各位前輩

AUTO ANT
AMP CONT (另外標示 NO GND)

网友:
開機時後座螢幕是有電無畫面?還是連電都沒有?
有的主機要在設定裡開啟外接輸出.後座才有畫面

AUTO ANT 接伸縮天線升降用.固定天線的話可以不接
AMP CONT (另外標示 NO GND) 外接擴大機的連接端子

网友:
沒看到你標螢幕電源
螢幕電源+1

网友:
先看你後座的液晶螢幕的電源線是

兩線式還是三線式的!!

兩線式的直接接ACC和地線!!

三線式的就要接Vcc和ACC和地線了...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解決該問題 !

原因是 : 播放器跟AV_OUT不同步輸出。

七吋螢幕或AV_OUT只能選一邊顯示,無法同步有畫面。

看來只能另外選購其他商品支援同步顯示

難怪我搞了三天都沒結果。

(AUTO ANT 接伸縮天線升降用.固定天線的話可以不接
AMP CONT (另外標示 NO GND) 外接擴大機的連接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