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785GM-E65 不能啟動(主機板LED燈一閃即滅)

楼主(2016-06-06):
經過多日爬文對維修主機板充滿濃厚興趣,於是決定將手邊一台少用的電腦拆下主機版按照裡面說的去量測電壓,此時悲劇發生了,在量測 ISL6612不慎將第三腳與旁邊的腳短路了 ,此時主板就完全斷電了...再也無法開啟(電源全部移除後再插回再開只會閃一下,風扇也不會轉),我現在該怎麼辦呢?請各位高手給點意見。(手邊工具只有一班烙鐵及三用電表各一個)

先量了下圖紅框處,正常.....

再量下圖紅框處時手抖導致圖左ISL6612的2、3腳短路....馬上就斷電了

希望還有機會修復啊............................

网友:
電路圖
密碼-26722
先目視看看附近有沒有零件怪怪的
就從你短路到的兩點查電路圖
電池放電一下看故障一不一樣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目視看起來 U18及U39的6612IC及附近的零件都沒有明顯異常,依電路圖目視檢查到ISL6323的附近也沒有異常!!

拔電池放電後依然是"放電後開機LED1會閃一下就沒反應了,在關在開也都不會再閃,除非再次放電"

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呢?!

謝謝您撥況回復!!!

楼主:
補充說明
ATX的9腳有輸出+5V的待命電壓.(+5VSB).
第14腳"沒有"輸出約2.8-5V電壓.實際量測為0V.

网友:
請看電路圖 page:6

ISL6612 的第二腳boot 及 第三腳 PWM

而你2+3腳短路

所以你要查ICL6612 及 ICL 6323 PWM 有無NG

网友A:
閃一下就沒反應.大多是有短路.而且大部份維修人員-此時會做一個動作.是你忽略的.那就是-拔掉 4P 12V接頭.再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目視看起來 U18及U39的6612IC及附近的零件都沒有明顯異常,依電路圖目視檢查到ISL6323 ...

如果對元件有疑慮,最好先換掉再進行下一步。

很多故障的元件目視都是沒有異常的。

依照你手上有的工具,修LCD還有可能完修率高一點。要修主機板,那應該會遇上很多很多障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閃一下就沒反應.大多是有短路.而且大部份維修人員-此時會做一個動作.是你忽略的.那就是-拔掉 4P 12V接頭.再 ...

你是覺得他DC 12V對地短路嗎?

12V如果對地短路,我記的以asus以前的主板通常南橋多不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覺得他DC 12V對地短路嗎?

12V如果對地短路,我記的以asus以前的主板通常南橋多不保了. ...

超人大:如果圖中的紅圈VIN為12V.那麼藍色圈裡的8顆MOS都要檢查了.所以拔掉4P 12V就可以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人大:如果圖中的紅圈VIN為12V.那麼藍色圈裡的8顆MOS都要檢查了.所以拔掉4P 12V就可以驗證

您好  所謂檢查是指要拆下來量測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所謂檢查是指要拆下來量測嗎?

請問你拔掉 4P 12V了嗎.結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