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FB 拆解 保養 NF30-CS 系列

楼主(2016-06-06):
買二手的回來 也是不錯的選擇    挺幸運的 接點只有氧化而以  本來做了最壞的打算 可能買到會通 但是接點不能看的  抱著緊張的心情 打開來看 頓時感到鬆了一口氣  狀態不錯 甚至是超越了我的期待
仔細觀察 發現並沒有太多開關的痕跡 連燒灼痕跡也沒有  也許是買到產業機器內做保護用的吧  不是在外面開開關關的那種NFB

非常的開心

全貌

端子

開殼

側面

電磁鐵(關鍵)   要跳脫 就必須要靠磁力來觸發板機
跳脫動作模擬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Mb_c9fPJo

接點(關鍵)

左右比較

清理完後n_092|

10A的狀態 尚可 就不做處理了

消弧室

WIKI:斷路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7%E8%B7%AF%E5%99%A8

節錄:
當用手向上扳起把手,會執行啟動電流 (circuit-close 電路閉合 接點接觸閉合 導通電路 ),當電路過載或短路時即自動跳脫,將事故原因排除之後,重新下扳再往上扳,否則無法達成再次閉路動作。

與普通電源開關不同點為增設彈簧與消弧裝置。彈簧作用為於啟斷(OPEN)或閉合(CLOSE)之操作過程中,預儲彈簧力量至臨界點後,瞬間彈離而快速接通或跳開接點,故其操作速度不受手操作速度之影響。消弧裝置為消除操作上內部接點所產生之火花之消弧室,任何接點打開負載電流均會產生電弧(即火花)。因電弧本身是極高溫之空氣柱游離所變成的導電體,它是應用安培右手定則,在消弧室之鐵片間構成一強磁場,再利用佛來明右手定則,將電弧之空氣導體快速推彎而拉長電弧,使火花更快速地熄滅。

另外
若負載為電動機,正常啟動會有突起高額電流,因此應按照電動機所標示啟動電流選用合適跳脫電流斷路器  或是改採用電動機用過載保護裝置

mitsubishielectric三菱電機 NF30-CS 規格頁
http://mitsubishielectric.co.jp/ ... gory=ex&id=spec

网友:
負載為電動機,視規格不同,有些需要選擇6倍

楼主:
WIKI的中文原文是   會執行啟動電流 (circuit-close  )

circuit-close 要解釋成中文  似乎有點轉不過來   不夠直覺化
直譯成 電路閉合   我的解釋是這樣子的 其實就是把 接點接觸閉合 導通電路

Close 在這裡反而不是OFF  而是ON

以及執行啟動電流  有點不是那麼好解釋了 也許會讓看的人似懂非懂

本來的電動機 啟動電流   那段我也改了  本來說是1.5倍~2倍   我後來想想看了看留言
決定  改成一個比較正規 標準的的 通用的守則
就是依照馬達標示上寫的為主   實際應用如果不行 到時候再依照情境 做調整  或是可能要進行 保養/維修
我想我在這只能寫出個比較通用  實際可行的守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KI的中文原文是   會執行啟動電流 (circuit-close  )

circuit-close 要解釋成中文  似乎有點轉不過 ...

只有馬達的設備要1,5~2倍算還有只要是電器設備就要算全部的1,5~2倍去規劃??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馬達的設備要1,5~2倍算還有只要是電器設備就要算全部的1,5~2倍去規劃??謝謝你 ...

其實用積熱電驛搭配電磁開關比較正確

全部設備 以功率為計算  比如說1100W的110V電熱水器  那就是要用11A以上的NFB   那事實上礙於常規只能用15A   10A~15A 這中間的NFB比較少見到
那如果是220V  那就是 5A 用7A的NFB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用積熱電驛搭配電磁開關比較正確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