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數位示波器的垂直位置與offset的應用

楼主(2016-06-07):
1.常常在觀察放大器的信號波形時,因其為較小交流信號疊在較高直流偏壓上,故常需將示波器切換在AC耦合上,並適當調整垂直軸感度(放大交流波形),但此舉將無法同時觀測值流準位,造成因直流偏壓錯誤造成的失真現象,這時若能將交流信號放大,又能兼顧到直流位準一起觀測,則對於問題的判斷,可起到一定的助益.
2.只要將原信號的高直流位準經由offset作用(類似將直流電壓調整為0V),即可達成此觀測目的,操作方式請看影片中的介紹.

网友A:
CH1 2 同時用也不錯    一個通道走DC  另一個通到走AC   用個三通跟些BNC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1 2 同時用也不錯    一個通道走DC  另一個通到走AC   用個三通跟些BNC線就可以了 ...

這也是一個方法,其中差異只是這時AC信號無法追隨DC offset上下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