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32CX520 有聲無影!

楼主(2016-06-07):
SONY KDL-32CX520 這台是回收來的!
故障狀況 : 畫面消失又出現,一直重複!
剛搬回來時一開機顯示完全正常~
連續熱機約4小時沒出現客人說的狀況~
隔天早上再度開機就出現故障狀況了~
剛開機可以顯示,一段時間後畫面一閃即逝~
然後畫面重覆一下有一下消失,最後就完全沒畫面了~
電視背面~
貼紙~
內部照片~
三用電表先從主板量一量~
發現紅色箭頭那一組阻值160~200歐姆~
2端焊上一條跳線~
那排感差不多米粒大,很傷眼力~
就這樣好了...

感謝痞酷網各位大大之前分享的維修文章~
我是參考之前痞友PO的維修文章~

网友:
感覺有點怪怪的????

网友A:
是不是接HDMI?
我之前油畫換完磁珠,HDMI狀況也是閃一下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接HDMI?
我之前油畫換完磁珠,HDMI狀況也是閃一下閃一下

剛搬回來是接第四台天線測,隔天是透過VGA跟PC連接...
HDMI會一閃一閃 < 我猜是可能 線的接點 / 電視HDMI接點 氧化造成!
我都拔掉HDMI線重插上...

网友:
恭喜完修,技術也是有好的設備協助才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搬回來是接第四台天線測,隔天是透過VGA跟PC連接...
HDMI會一閃一閃 < 我猜是可能 線的接點 / 電視HDMI ...

hdmi座接觸不良我常遇到,要整個弄好需要棉花棒壓扁,氧化嚴動的拿銅油清一清再用去漬油擦乾淨,輕微的直接用去漬油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