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子控制開關改在普通日光燈管和燈座.

楼主(2016-06-07):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最近想把日光燈改成LED日光燈用電子式控制開關切換LED日光燈和E27小燈,

使用ESW-4031C四段式電腦控制開關,傳統日光燈座只有兩條線L和N,ESW-4031C電子控制開關規格
第一段:白
第二段:橙
第三段:白+黃
第四段:橙+黃

目前接線第一段白(E27 LED燈泡),第二段橙(LED日光燈),

如果我要同時開啟LED燈管和燈泡可以用第三段或第四段來達成嗎?

网友A:
在不修改內部電路之下無法達到您的要求,依您所述應該買3段的比較合用。

三段的動作順序是:
1. A+B
2. B
3. C

出線跟四段一樣是三條線+黑線,假設A+C接LED燈泡,B接LED燈管,則動作就變成 燈泡+燈管-->燈管-->燈泡。

网友B:
>>目前接線第一段白(E27 LED燈泡),第二段橙(LED日光燈), ...

白 跟 橙 是無法同時亮....
要同時亮
1. 白 + 黃
  亮白(一段)  -> 都不亮(二段,橙) -> 都亮(三段,白+黃) ->亮黃(四段)
缺點: 第二段都不亮

2. 白 + 橙  並黃
原本  白(E27 LED燈泡)+ 橙(LED日光燈) 不變
把 原先 黃線(空接--沒在用),接到 橙線 即可(橙跟黃接在一起---短路)

  亮白(一段)  -> 亮橙(二段) -> 都亮(三段,白+黃(橙)) ->亮橙(四段)

優點: 改變最少,符合你要的
缺點: 可控三燈變兩燈
注意:沒試過,勿接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修改內部電路之下無法達到您的要求,依您所述應該買3段的比較合用。

三段的動作順序是:

不好意思沒有說清楚,燈座只有L與N兩條線這樣也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接線第一段白(E27 LED燈泡),第二段橙(LED日光燈), ...

白 跟 橙 是無法同時亮....

2似乎比較可行但這樣接似乎有點風險...,我看還是不要讓它全亮好了,XD...

网友C:
引用 楼主:
2似乎比較可行但這樣接似乎有點風險...,我看還是不要讓它全亮好了,XD...

電子開關裡面只有繼電器在控制,不用擔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開關裡面只有繼電器在控制,不用擔心 !!

好的,感謝~~~

网友D:
可以的,你只要把要控制的當作是原來的位置相當,你就會知道每段控制是哪個燈會亮,我都是這樣改的,切記(E27 LED燈泡)或(LED日光燈)是用到該電源輸入端

网友E:
第一段:白
第二段:橙
第三段:白+黃
第四段:橙+黃
我是這樣接:白接左燈管橙接小燈黃接右燈
亮法
第一段:1管
第二段:小燈
第三段:2管
第四段:小燈+1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你只要把要控制的當作是原來的位置相當,你就會知道每段控制是哪個燈會亮,我都是這樣改的,切記(E27 L ...

好的了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段:白
第二段:橙
第三段:白+黃

好的了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