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 TL2450TRE 無待機燈 不開機

楼主(2016-06-07):
2012年的東元 TL2450TRE 送來時客人只說無法開機.插電電源待機燈都沒有.

無電源燈

無電源燈

.結果拆檢後發現保險絲斷了.

這個區域都短路

這個區域都短路

一定是有元件短路了. 先從橋式檢查一下..哇 真的短路了  還以為這麼簡單就找到問題了!  錯

拆掉橋式  還是短路....
奇怪了

繼續找.....
把零件一個一個拆下來量...
可惡  .都是好的

第一個想到它

第一個想到它

這個沒壞

這個沒壞

還是短路

還是短路

再繼續找

終於找到了

竟然是這2顆 D107 D108 有一顆短路
好啦 換上一顆

一上電  ...啥????  又燒保險絲

楼主:
補上全圖

補上全圖

网友:
拆掉橋式  還是短路.... 請問要怎麼量,可以教一下嗎

网友:
D501 的二極體沒問題嗎

网友A:
路過 黑傑克 大加油

网友B:
拆掉U501還有短路嗎

楼主:
再來量D107 D108 發現又短路了

再來量D107 D108 發現又短路了
  原來用了一顆耐壓不夠的二極體..

OK了 完修

OK了  完修

哈哈  有啦

楼主:
OK完修了

OK完修了
  OK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U501還有短路嗎

U501沒短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過 黑傑克 大加油

感謝加持

网友:
恭喜完修

故障元件:  fuse +  橋式 + 二極體

很標準的燒保險絲故障元件

网友:
如果可以,電視看久一點,怕還有隱藏的問題沒發現!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