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7LC7D-電源板電容缺件

楼主(2016-06-08):
大家好

銘牌

此機上電時~無待機燈~

昨日拆開背蓋後仔細查看~電源板無暴電容~但缺電容n_094|

電源板型號  2300KEG010A-F

但露天要搜尋37LC7D 才有相關資訊

比對網路賣家的同樣電源板~ 我發現不一樣

下圖左邊為網路售價1300元+運費80元~ 右圖為我的

不知道能否找到資料~來看缺件的電容是什麻樣的規格

昨天都有搜尋過但~~沒看見~~也或者是我不會找~能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二

我想到另外一個方式就是徵求同板~~借來比對~~或者買一塊

但要買一塊的話 ~~  也不能確保 能完修~~ 不知道此機還會不會藏魔鬼在細節裡n_118|

這次遇到的情況也是第一次~~ 感覺很詭異~~ 爲什麻會有缺電容的呢n_079|

原始拆電容的人爲什麻這樣做呢? 難道是那些電容暴了~~拆下想更換~~先鎖回電源板~屏線還都插好

完整連背蓋鎖回~~~然後久了忘記這事情~突然意外的將機器釋出~~   哈哈  詭異的經驗:on_081|

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6-7-30 10:11 PM):
今天終於~~將電容換上~~ 有待機燈了~~ 也可以開機~~ 但過五秒就又自動關機~~開機這五秒看見電視破屏^^  加油換搞下一台

网友A:
如果不是高壓段的電容, 跑跑線路, 看看是甚麼電壓的供電, 通常BCM的電視方案 就 1V8, 3V3, 5V, 12V , 24V
通常16V- 35V都可以, 容量隨便挑220UF以上的試機

有人賣這個, 參考看看
http://lcdalternatives.com/LG-37 ... Board-P1686738.aspx

网友B:
先點背光,看看面板有沒有破再來後續。。

网友C:
應該是電容爆漿了...
可能是上一手先將零件拆下後報價, 但客戶不接受棄修, 然後就直接裝回了

參考網上的爆圖
http://lcdalternatives.com/LG-37 ... Board-P2165132.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高壓段的電容, 跑跑線路, 看看是甚麼電壓的供電, 通常BCM的電視方案 就 1V8, 3V3, 5V, 12V , 24V

感謝大大 指點~~

跑跑線路, 看看是甚麼電壓的供電  等級還沒到那~~還不會^^"  還有得學

大大介紹的網站果然專業    謝謝你

网友D:
小賴兄,
參考看看,不知道有沒有差不多?
LG 37-42 SMPS.pdf (466.22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指點~~

跑跑線路, 看看是甚麼電壓的供電  等級還沒到那~~還不會^^"  還有得學

這些大廠的PC一般都印刷清晰表明符號或電壓
花時間看看PCB的走線比對連結電容的銅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點背光,看看面板有沒有破再來後續。。

謝謝大大回覆

我有在想~用單塊的高壓板下去試~~ 但沒做過

所以要花點時間想怎麻接~~怎麻測面板 背光 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電容爆漿了...
可能是上一手先將零件拆下後報價, 但客戶不接受棄修, 然後就直接裝回了

感謝大大回覆

喔!!~  大大這樣分析~~很有道理~~  所以爾後有遇到還是先報價~~再動手才不會做白工

謝謝大大提供的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賴兄,
參考看看,不知道有沒有差不多?

感謝大大  提供秘笈~

小弟需要很多時間 研究學習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大廠的PC一般都印刷清晰表明符號或電壓
花時間看看PCB的走線比對連結電容的銅箔就可以 ...

好的~~ 謝謝大大說明

我會花時間去查看 研究的 ~~ 多謝n_109|

网友E:
小賴~~我不知這台機子是不是我這裡出的,(看過你之前PO的載回記錄,很像是我這裡出的)如果是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檢查就售出,為了你本身的權益,我想了一個好辦法,麻煩你再把機子全載回來給我,你修好的那幾台就留下來,剩下來沒修的你都可以拿來還我,油錢我補貼你沒關係,後續的問題我再自己處理就好。

网友F:
C202~2200μF/10V
C215~470μF/10V
C217~2200μF/10V
C218~2200μF/10V
C226~470μF/35V
C210~1500μF/35V
C221~2200μF/10V
C206~2200μF/10V
C222~470μF/25V
C228~2200μF/25V

建議耐壓等級10V電容一律升級為16V日系電容,以下為爆電容照片連結
http://www.iccfl.com/images/EAX3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小賴~~我不知這台機子是不是我這裡出的,(看過你之前PO的載回記錄,很像是我這裡出的)如果是我很抱歉,因為 ...

你人也太好了吧!

一台300還保証這麼多。。。。。。以後有好機子都拿來賣我。。。我可以出高一點的價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小賴~~我不知這台機子是不是我這裡出的,(看過你之前PO的載回記錄,很像是我這裡出的)如果是我很抱歉,因為 ...

我是覺得 小賴 沒有要退 要怪你的意思 買賣 回收機 原本就要自己評估  要自己 甘 "輸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賴~~我不知這台機子是不是我這裡出的,(看過你之前PO的載回記錄,很像是我這裡出的)如果是我很抱歉,因為 ...

大大 請不要誤會~!  因為你說這堆裡面有些是客人拿來回收的你都沒動到

所以我會認為是經過某些高手處理過的~~  絕對不是暗指你什麻.

買賣沒有包穩贏的~~所以好壞都要自己擔~~~

因為當初已經有先講好~ 所以不會拿回去退你的啦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F:
C202~2200μF/10V
C215~470μF/10V
C217~2200μF/10V

感謝大大n_109|

分享這麻寶貴的資訊~~  讓我可以少花許多時間查驗了

多謝n_116|

可以向大大請教 日系電容  要去那邊買得到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人也太好了吧!

一台300還保証這麼多。。。。。。以後有好機子都拿來賣我。。。我可以出高一 ...

hankhu  大大   是好人無誤n_131|

據說hankhu  大大  這樣一批大慨半年就可以累計的到了

到時再換大大 出手撿好料的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覺得 小賴 沒有要退 要怪你的意思 買賣 回收機 原本就要自己評估  要自己 甘 "輸贏"  ...

大大的解讀~~  正解n_116|

抱歉喔!!~ 我只是表達我個人遇到狀況的單純想法~~

提出來請高手大大 指點一二     解惑而已~~ 因為我還太淺了n_118|

网友H:
引用 楼主:
hankhu  大大   是好人無誤

據說hankhu  大大  這樣一批大慨半年就可以累計的到了

來 你來 你搬來高雄 每天都有 怕你做不完 修到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分享這麻寶貴的資訊~~  讓我可以少花許多時間查驗了

你可以去電子街的龍昇看看... 就在金華(民族路)的隔壁那家... PS : 女店員會... 有時候貴有時候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來 你來 你搬來高雄 每天都有 怕你做不完 修到怕

大大是叫我去收嗎? ^^?

還是讓draculaxx 大大去收?

不知道p大那邊 有什麻好物喔n_127|     租三噸半載不載得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去電子街的龍昇看看... 就在金華(民族路)的隔壁那家... PS : 女店員會... 有時候貴有時候便宜些... ...

龍昇~~ 嗯  有去過兩三次~~   很久沒去電子街了

感覺對那邊的印象普通~~  因為我也不知道到底貴還是便宜

就挑需要的電容~~然後結帳說多少就給多少^^

感謝大大 推薦n_116|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是叫我去收嗎? ^^?

還是讓draculaxx 大大去收?

不要太貪心。。。。。你剛撿不知道,東西是撿不完的。。。。

現在生產跟故障的太多,丟出來也太快,要撿是撿不完的。

把你手上那些修一修,賣掉再說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是叫我去收嗎? ^^?

還是讓draculaxx 大大去收?

三噸半載 應該載不完 我朋友 他叔叔是 吳燦坤 如果不曉得這個人是誰 谷哥搜一下就知道 幾乎每個星期 從他門的倉庫 都有載東西回來  一次三噸半都兩三車次  我介紹不少論壇的人去那裏挖寶 老板人不錯 但最最討厭人家殺價  我現在很少出門收東西 都是人家載來賣我 因為我怕我再跑去收 我真會修不完  一個人再怎樣厲害也不過就2隻手 一天能賺多少都是固定的 況且 現在3c 電腦 電視 跌價 跌得很厲害  一不小心 你以為是賺 結果結算下來 都賺在庫存上面 你有心想從這發展 慢慢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噸半載 應該載不完 我朋友 他叔叔是 吳燦坤 如果不曉得這個人是誰 谷哥搜一下就知道 幾乎每個星期 從他 ...

你把我沒有明說的全說出來了。。。。。。。而且講得很簡單’清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太貪心。。。。。你剛撿不知道,東西是撿不完的。。。。

現在生產跟故障的太多,丟出來也太快,要撿 ...

  被大大知道 我太貪心

手上這些不知道多久才修得好

多久才能賣掉呢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噸半載 應該載不完 我朋友 他叔叔是 吳燦坤 如果不曉得這個人是誰 谷哥搜一下就知道 幾乎每個星期 從他 ...

感謝p大 開示n_109|

有機會的話~~真的要去開開眼界~~尋尋寶n_118|

我目前還太淺了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噸半載 應該載不完 我朋友 他叔叔是 吳燦坤 如果不曉得這個人是誰 谷哥搜一下就知道 幾乎每個星期 從他 ...

谷哥搜一下就知道 原來是吳燦坤本人開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高壓段的電容, 跑跑線路, 看看是甚麼電壓的供電, 通常BCM的電視方案 就 1V8, 3V3, 5V, 12V , 24V

沒有電容,可以先上電,會怎麼樣嗎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分享這麻寶貴的資訊~~  讓我可以少花許多時間查驗了

電容~很久以前日系確實不錯

但現今要買到年份不超過2年以上的"正牌"日系電容,說真的沒有認識經銷商的話基本上多是"假貨"

我覺得妳不用執著於"日系",因為基本上多假貨,但是假貨不見得比"真貨"爛

假貨也有分一級,二級,三級的.

通常多事要花錢購買後,才能比較出那個賣家賣的電容品質比較好

這也是你要慢慢累積的經驗

若你有買測試儀,可以將你買回的"電容"多去量量看並對照一下電容表or正牌電容

這樣你就會知道你買的這批電容品質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電容~很久以前日系確實不錯

但現今要買到年份不超過2年以上的"正牌"日系電容,說真的沒有認識經銷商的話 ...

請問大大 用晶體測試儀  可以測得出來嗎?   謝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8%A9%A6%E5%8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請不要誤會~!  因為你說這堆裡面有些是客人拿來回收的你都沒動到

所以我會認為是經過某些高手處理 ...

買賣沒有包穩贏的~~所以好壞都要自己擔~~~
因為當初已經有先講好~ 所以不會拿回去退你的啦

支持您, 這是正確的做人宗旨,
您喜歡被元件耍是您的事, 與人無尤.

网友K: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用晶體測試儀  可以測得出來嗎?   謝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 ...

就是用這個測試

看電容的 uf and ESR 值,來初判斷電容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用這個測試

看電容的 uf and ESR 值,來初判斷電容品質

這個我有買~~ 但還沒用到n_118|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買~~ 但還沒用到

新手自己要定調 不要被牽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買~~ 但還沒用到

我沒買n_16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賴~~我不知這台機子是不是我這裡出的,(看過你之前PO的載回記錄,很像是我這裡出的)如果是我很抱歉,因為 ...

h大 你不要太在意,
小賴 本來就愛修液晶,
因為經驗不足,
所以才會在這裡提問,
他沒有後悔買這一批電視,
也沒有要退的意思,
你也不要太在意,
大家都看的出來,
你是真的沒空修,
才轉讓出來,
小賴是個很上進的年輕人,
大家幫幫他啦~~~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大是叫我去收嗎? ^^?

還是讓draculaxx 大大去收?

不要想太多,
把這一批處理掉
再想吧~~~
不然倉庫越來越放不下~~
成本會越下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C202~2200μF/10V
C215~470μF/10V
C217~2200μF/10V

大大你好~~比對大大給我資料後~~因為我們板有點差異~我的是37吋PI板

你的是42吋PI板 比對後想再請教一下

C202~2200μF/10V     相同
C215~470μF/10V       我的板上沒有C215~但覺得跟下圖的右下角C221 規格相同
C217~2200μF/10V     相同
C218~2200μF/10V     相同
C226~470μF/35V       相同
C210~1500μF/35V     相同
C221~2200μF/10V     我板上的C221已經是470uF/10V所以會不會是套用在C208
C206~2200μF/10V     相同
C222~470μF/25V       相同
C228~2200μF/25V     我的板上沒C228

下圖若這樣安裝上是否正確~~   10V的部分會聽大大的改用16V

請再指導一下 感謝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沒有電容,可以先上電,會怎麼樣嗎

報告大大~~  我已經先上電 測了 兩三次~~  就只有發現無待機燈而已~~

拆開背蓋量測電壓都不足5V  就這樣的發現而已n_118|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要想太多,
把這一批處理掉
再想吧~~~

工具 越買越多了~~材料也越買越多了~~

機子也越來越多~~ 錢都越來越少~~

大家都這樣的吧n_118|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工具 越買越多了~~材料也越買越多了~~

機子也越來越多~~ 錢都越來越少~~

但經驗愈來愈多,成就感愈來愈好,有錢買不到,年輕時一頭栽入,已年過半百多,依然興致不減,只是老花度數愈來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但經驗愈來愈多,成就感愈來愈好,有錢買不到,年輕時一頭栽入,已年過半百多,依然興致不減,只是老花度 ...

网友:
不要亂花 先了解開機系統

网友N:
引用 楼主:
工具 越買越多了~~材料也越買越多了~~

機子也越來越多~~ 錢都越來越少~~

突破盲腸了 !
很多都是用沒幾次,經驗有了,也根本用不上了,也或許懶的用了。
燈管測試工具+1

楼主:
引用 网友N:
突破盲腸了 !

很多都是用沒幾次,經驗有了,也根本用不上了,也或許懶的用了。

嗯~~對啊 對啊~~

网友L:
所以要聽BEER大及我的話,
工具真的有需要時再買,
不要盲目跟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所以要聽BEER大及我的話,
工具真的有需要時再買,
不要盲目跟從~~

了解^_^,感謝兩位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