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 6S 4.7破屏 背光NG 完修

楼主(2016-06-08):
這支手機是通訊行送來維修的,
型號是IPHONE 6S  4.7吋
報修是面板損壞,不過建議修6代的都要注意一點
因為6帶摔機過的開修之後其實會衍生的問題比較多
I6S本身面板就有膠條,首拆要注意一下
先把新的面板更換好
原本以為就這樣而已,裝上去之後開機發現沒畫面,
仔細一看有看到微微的LOGO
接下來檢查主機板內連座電壓
背景燈電壓不見了,繼續往上找
發現這棵電感已經開路,處理方式你可以拆起來重焊
不過這顆電感已經開路,只好直接短接了
處理完拿舊屏來測看看,背光燈出來了
不過屏幕底部背光抖著抖著,並不像雜訊的樣子
看起來比較像燈光抖著抖著,由於拍不到就沒拍了
所以繼續往下找
這顆電容已經脫焊,由於IPHONE的部分電路板都上了軟膠
所以常常發生泡水摔過的機子看起來都好好的,
但實際上他是搖搖晃晃的
直接拆掉上機
好了,通通排除就準備要主機板裝機了
I6S面板本身就是有上膠條的,當然我們也不要省這小錢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找到開路電感位置

小弟手上1臺sony c6602也是背光不亮,已用良品面板試過,確定問題是缺背光電源或背光訊號電壓,因為缺電路圖無從抓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您如何找到開路電感位置

小弟手上1臺sony c6602也是背光不亮,已用良品面板試過,確定問題是缺背光 ...

用電錶量電感二端,開路就是有問題。。。。不是這樣嗎??

楼主:
你試試   看看是不是這塊

找SONY的電路圖根本坑爹
我手上的SONY圖也缺很大

网友:
非常詳細的解說~有電路圖修起來就輕鬆多了

楼主:
也可以從內連座附近貼片先量,確定健康與否,檢查內連座是否脫焊或斷腳,主板螺絲銅柱是否因螺絲鎖錯鎖壞電路,升壓ic拆起來重植或直接換一顆

网友:
哇,,利害。如果是我就也不會查。謝謝分享

网友:
很好的文章 受益滿多

网友:
太厲害了,尤其是裏面的電阻電容真的小小一顆,焊起來很傷眼力,小弟之前焊的眼花花,更不要講說去查修它了~

网友(2016-07-09):
請問膠條是上新的還是原來的重上啊。

楼主:
海綿膠條在拆下來的後就會破損了,所以我都是清光上新的

网友:
謝謝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