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DATRON1281校正用鎖頭維修拆解

楼主(2016-06-08):
1.部分高階儀表附有校正時專用的機械鎖頭開關,可避免因不慎切換等因素,造成校正數據錯誤,
2.但在長期操作下,有可能造成鎖頭內部機械故障或因鑰匙遺失,無法達成切換功能.
3.而解決之道,最簡單就是更換整組鎖頭,但因規格或念舊之故,總希望能就原物建進行修護.
4.在進行修復時,首先須考慮鎖頭的組件由那些部分組成,所以必須進行拆解動作,底下為拆解過程,請自行看圖找出此鎖頭的故障元件所在.
5.拆裝流程照片說明:

5.1 待修復的DATRON1281正面圖

5.2待修復的DATRON1281背面圖

5.3故障鎖頭拆解1:

5.4故障鎖頭拆解2:

5.5故障鎖頭拆解3:

5.6故障鎖頭完修組裝:

5.7鎖頭完修換檔測試:

俄式

俄式

6.利用此法為將原鎖頭內的销片及彈簧全部取出不用,如此不僅可用原鑰匙做切換,亦可使用扁平起子做切換.而起出後的部分料件仍有部分是正常的,可作為下次維修用的料件了.

7.其實此種鎖頭因其結構簡單,在不使用原鑰匙開啟下,亦可應用簡單道具做切換功能.等你來自行試試.

网友:
亦可裝回一兩個正常銷片,仍然有"簡易"鎖功能
註:"簡易"鎖---表示很容易打開---防OO不防XX

開鎖難易程度: (原來鑰匙仍然可用...)

1.全部銷片 ==>  2.少數銷片 > 3.沒有銷片

1. 全部銷片(原來的)
   要把壞掉銷片修好,"搞工"(費事)而以...
2. 少數銷片(我建議的)
   不費工又能完修(優點:仍保有鎖的功能)
3.  沒有銷片(你改的)
    也是完修----能轉就可開,一元硬幣也可.

需要 保有"鎖"的功能 選2, 不需要 選3---以免以後又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