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7H55 不觸發維修

楼主(2016-06-09):
主機板型號:ASUS P7H55

故障狀況:不觸發.這一片在3月份有維修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41-1-1.html  這位同學PM我.說又故障了.我請他寄下來給我看看

處理過程:

主角:

型號:

按開關無反應.亦稱不觸發

RSMRST 電壓-正常

PWRBTN排針電壓-正常

排針到IO電壓-正常

按開關後有下拉動作-正常

IO到整合橋的PWRBTN#-不足3V 但算正常.但按開關後.無下拉動作

換IO

IO更換完成.再測-能觸發及跑碼

插上顯卡-開機.畫面出現.完修.軟的-10分鐘攪定.這一次就沒有收取任何費用了."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哈哈

因為這一片之前有修過.所以比較能夠掌握範圍.其實直接測量PWRBTN#就能判斷IO故障率極高.
不過我還是多拍了幾張圖給各位朋友看.若你喜歡本文內容.或覺得還算有參考價值.加個分讓我知道吧.3Q

网友A:
io 是不是換過2次? 有沒有可能是傳說中的 8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是不是換過2次? 有沒有可能是傳說中的 822

嗯.IO換過兩次沒錯.上一次是PWROK拉低.如果這一次也是PWROK.我就會去特別注意周邊零件  不過IO到整合橋的PWRBTN# 的2.81V.也讓我覺得美中不足.而此電壓也是822上拉.所以我還是將此822更換.但-2.81V只變成2.83V.再加上我有另一片相同板也是2.80V.所以就安心.畢竟822也更換了

网友B:
chiyimonitor大真厲害!

手邊剛好有H55問題版(不觸發)~

看到這篇剛好可以試.....

网友C:
這io的ic怎樣換??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io的ic怎樣換??謝謝你

先在IO四個周邊.上有鉛錫.溶點就會降低.再使用熱風槍.就能拆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yimonitor大真厲害!

手邊剛好有H55問題版(不觸發)~

建議直接從PWRBTN#下手.祝-順利喔.那就可以發文了

网友D:
怎麼這麼容易掛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麼這麼容易掛IO@@

這真的就不知了.不過-我倒希望.大部份的問題.都是壞IO.維修就變得很容易.哈哈

网友:
偶只會搞破壞

网友E:
有時候主板修好上機又發生故障,通常有可能使用了NG POWER 的關係...導致其他病變

网友F:
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喜歡這一句,難怪我朋友都說
跟他拿都西不要談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時候主板修好上機又發生故障,通常有可能使用了NG POWER 的關係...導致其他病變 ...

非常同意.POWER絕對要列入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喜歡這一句,難怪我朋友都說
跟他拿都西不要談錢 ...

哈哈.可是你請他吃個飯.都比這些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可是你請他吃個飯.都比這些貴.

手邊有幾片板子,想付費維修,不知您是否能撥空收修?
可否私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邊有幾片板子,想付費維修,不知您是否能撥空收修?
可否私訊?
謝謝! ...

已PM喔

网友H:
"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班長! 這樣生意才會源源不絕,
外路賺的多,私房錢也可以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班長! 這樣生意才會源源不絕,
外路賺的多,私房錢也可以增加.

是啊.賺一些私房錢.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的.希望都能"雙贏" 哈哈

网友I:
光你這一句

"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哈哈

主機板維修學不學得起來是其次
像你這樣的朋友就很值得深交

給你一萬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你這一句

"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哈哈

謝謝你.不過-路遙知馬力.好酒沉甕底.好朋友也需要長長久久喔

网友J:
Ch大

你那張除錯卡怎只用PCI介面插?~~有試用過各廠商專屬介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大

你那張除錯卡怎只用PCI介面插?~~有試用過各廠商專屬介面嗎?

綠色這一張是技嘉專用.第一使用順位為PCI.各廠家都行.當主機板無PCI. 只剩PCI-E X1  也只有技嘉能用.所以後來又買了黑色那一張.目前相容性最好的也是這黑色這一張

网友J:
引用 楼主:
綠色這一張是技嘉專用.第一使用順位為PCI.各廠家都行.當主機板無PCI. 只剩PCI-E X1  也只有技嘉能用.所以 ...

燈號多~~有PCIRST還有另一個SB發出的RST訊號都有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燈號多~~有PCIRST還有另一個SB發出的RST訊號都有標示

最好有一種卡.所有的訊號及電壓都有.那就太棒了-夢想中...

网友K(2016-08-21):
引用 网友J:
燈號多~~有PCIRST還有另一個SB發出的RST訊號都有標示

目前最好用的是哪一張能介紹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最好用的是哪一張能介紹嗎?謝謝!

我講那張就算好用的了~~~起碼比我的能表示的燈號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最好用的是哪一張能介紹嗎?謝謝!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1609-1-1.html

网友(2016-10-19):
金錢誠可貴.友情價更高.兩者有衝突.前者往外拋

网友(2017-07-12):
樓主真利害看你的文章學到不少

网友:
C大的維修分享直接了斷不拖泥帶水  非常實用 造福許多人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