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370VL 待機燈閃爍 無法開機

楼主(2016-06-10):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有維修過此種機型?

我有量測一下電源板輸出電壓,12V 完全沒電壓,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A:
沒開機,當然沒12V了,換一片吧!這一片不是你能力可以修的~~

网友:
電容換了嗎?

楼主:
電容我沒看到有爆的狀況,有需要全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開機,當然沒12V了,換一片吧!這一片不是你能力可以修的~~

我本來也想直接換一片,因為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電源板故障,有沒可能是主機板呢?

所以才想說看有沒機會自己找出那個元件有問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我沒看到有爆的狀況,有需要全換嗎?

修理液晶只要故障.第一就先將電源版電容全部(大顆150V除外)換成日製電容..來痞酷網要先做做功課

网友A:
這一片不會壞電容,不用掃了,電源板的機率接近100啪
如果你怕誤判,就拔掉pin 單獨量測5V有無飄動
如果沒有就是m/b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不會壞電容,不用掃了,電源板的機率接近100啪
如果你怕誤判,就拔掉pin 單獨量測5V有無飄動
如果沒有就 ...

所以應該是這片2合一電源高壓板的問題,所以買一片新的應該沒有太大問題囉。
我有單獨量測電源板上的5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理液晶只要故障.第一就先將電源版電容全部(大顆150V除外)換成日製電容..來痞酷網要先做做功課 ...

真的嗎,如果全換了,又沒有好,怎麼辨,又全拆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應該是這片2合一電源高壓板的問題,所以買一片新的應該沒有太大問題囉。
我有單獨量測電源板上的5V, ...

拔掉pin量5v是正常,那就是m/b不良了,這型很少壞m/b啊!你是雷擊嗎??

网友C:
我有一台VIZIO M420SL-TW.一樣開機待機燈閃爍
背光有亮但無聲無影.後來買了一片電源板來更換一樣無效
所以應該是主板故障非電源板
建議你沒把握可以直接找前輩修.才不會買了電源板跟我一樣白忙一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pin量5v是正常,那就是m/b不良了,這型很少壞m/b啊!你是雷擊嗎??

不是雷擊,不過我拆開後,板子內倒是藏了很多小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VIZIO M420SL-TW.一樣開機待機燈閃爍
背光有亮但無聲無影.後來買了一片電源板來更換一樣無效{:14_1 ...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後來我有洗過小強攻擊過的機板接點後,我裝回竟然復活了,還要再觀察一陣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