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S918 PCB_Ver7.0 Android 電視盒

楼主(2016-06-10):
今天收到draculaxx 寄來的電視盒,先謝謝他給我這個機會.
以下就是維修的過程..用圖片來做說明.有不懂的操作部分可以再提問,我會回覆.
工具下載連結(約800MB,很大..所以放在我的Dropbox):點我下載

修復完成

网友:
看!!!!!

你居然修好了。。。。。。。

太厲害了。。。。。

网友:
我有沒看錯,這個核心版本居然是 ubuntu!看來我該買一台來玩玩了,另外 UBUNTU 官方早就出手機了,不過在台灣找嘸,否則我也會弄台來試試!

网友:
對了。後面那個耳機孔是AV線,就是AV端子與左右聲道。。。。

這條我忘了付上。。。。但有HDMI也不會用這個吧!

楼主:
其實我也是想問你說有沒有這條線....拿去接在公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也是想問你說有沒有這條線....拿去接在公司用

可以啊!
我寄掛號給你。。。。。。
私訊我。。。

网友:
高手果然都在痞酷裡n_116|

网友A:
所以它不是硬體故障?!~而是軟體(OS)不完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它不是硬體故障?!~而是軟體(OS)不完整?!

應該是Flash掉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Flash掉資料。。。。。。

就像是BIOS自己漏資料不完整那樣~~~

网友:
今天回來刷機...出現問題了.....

執行[EraseIDB]完成,也OK了

再來就對[1]打勾,按下[Run],出現了錯誤。。。。。

這能解決嗎???

网友:
上面的問題己經解決了。。。。。

不是打勾一項按一次[Run]

是1~12全打勾,再按[Run]就成功了。。。。

网友:
我好像有點倒楣。。。。。。。

資料寫入後的Verify沒過。。。。。。

楼主:
可能NAND有問題,沒材料無法確認..

网友:
現在若只玩"硬體"多慢慢會感到使不上力

因為越來越多多是"韌體"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