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微星H61M-P21(B)圖中這是什麼貼片元件

楼主(2016-06-11):
請問微星H61M-P21(B)圖中這是什麼貼片元件  哪裡買的到  我的板子燒了要買來換

网友:
保險~~元件邊號F開頭

USB介面用的?

网友:
保險絲電阻
POLYSWITCH

网友:
這個元件會燒掉基本上除嚴重短路或外接設備NG外

一般主機板用到淘汰,這元件多不會故障

只要你有其他報廢的主機板~這元件取得相當容易

网友:
建議先確認負載有無短路
再換新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