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對開式冰箱

楼主(2016-06-11):
三星對開式冰箱隔一段時間(約2個月)就冷凍不結冰,冷藏不冷,但把插頭拔掉約10分鐘後重插,就1切正常,約2個月後就又不冷,請問各位大大是啥問題?!!!

三星冰箱

三星冰箱

网友:
你檢查了啥!這樣問要大家猜嗎?看看別人怎麼發問及貼圖的!

楼主:
工程師看過,說是壓縮機問題!!

楼主:
壓縮機剛好2個月故障?

网友:
確定是三星維修站嗎?網路搜尋很可能是假的..
這機型全機一年,壓縮機10年保詳細的保固要看一下保固書
所以基本上沒超過10年不會壞壓縮機只會壞機板

网友:
要找原廠保固

楼主:
是原廠,他說委拖聲寶維修,現在問題是修了只能用約2個月,修了10個月,工程師也跑到不想來,很棘手,到最後就乾脆說壓縮機問題,沒有修理價值,問題只有一個如果真的 是壓縮機故障,會是這種狀況?那為何電源插頭拔掉後重新裝上就會回復正常?

网友:
你所謂的恢復正常是壓縮機有運轉???冷凍風扇馬達有走???冷凍不結冰,冷藏不冷 可以檢查的地方太多了 壓縮機問題建議直接找原廠比較快....

楼主:
恢復正常是指一切正常,壓縮機部分因為換壓縮機跟買一台差不多,故沒有維修價值

网友:
壓縮機壞的話不會撐兩個月後 你又斷電五分鐘又恢復正常 個人比較頃向是其他問題...

楼主:
壓縮機壞是第2個維修工程師說的,第1個維修工程師也跟我有同1個疑問壓縮機壞何可以撐2個月?,斷電5分鐘又恢復正常?我個人也是比較頃向是其他問題,所以才上來問?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不会是压缩机坏的,最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板的MCU出现问题死机了。断电后等电路板上的电泄放完毕,再次通电MCU复位正常工作,所有又能正常制冷了。

网友:
原廠工程說壓縮機壞,那尚在保內,為何不換?還是過保了?

网友:
「約2個月後就又不冷」是指壓縮機不動所以不冷,還是說壓縮機有動但一樣不冷?這兩個差很多喔!

如果是前者,查控制系統。如果是後者,看是因為風扇不動所以不冷,還是風扇有動但還是不冷?

剩下的,依此類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廠,他說委拖聲寶維修,現在問題是修了只能用約2個月,修了10個月,工程師也跑到不想來,很棘手,到最後就乾 ...

你說修過很多次了,請問之前都換過哪些零件?

  你給的資訊太少,很難幫你判斷,這問題必須等到下次再不冷時,檢查當時壓縮機和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是否有同步在運轉 ? 壓縮機當時表面溫度是冷的還是熱的 ? 冷凍庫內的冷排結霜狀況如何(拍照) ? 冰箱的型號 . 配線圖拍照

网友:
感覺是除霜的問題,二個月的時間霜把空間佔滿了,停機後剛好讓霜給融了,所以又好了.

楼主:
冰箱過保了,壓縮機和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是有同步在運轉,除霜問題不大可能,斷電10分鐘,霜應該不會差太多,換過感應器,"壓縮機當時表面溫度是冷的還是熱的 ?工程師檢查過是正常","感應器檢查正常,後頭電路工程師用勾表檢測過正常":"壓縮機有動但不冷"現在解決方法是不冷拔插頭,約可以撐2個月

結霜圖

結霜圖

网友:
俗稱: "冰箱壞去"
專稱: "未除霜"...

雖然你的推論,也沒錯...
>>除霜問題不大可能,斷電10分鐘,霜應該不會差太多....

但擺在眼前,就是有問題,而且是"怪"問題....
>>但把插頭拔掉約10分鐘後重插,就一切正常,....

我猜,有一種可能,剛好在開機時(重新Reset--全部回到,初始值),溫度太低,會起動"除霜"機制...
註: 你有試過,當霜化不掉(不冷了),插頭拔掉10分鐘化,重插後有沒有化霜?

>>冰箱過保了...
過保了,就多拍幾張照片吧(溫度感應器,主板,....)
註:主板上的電容,電阻,電晶體,繼電器,...都有可能老化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過保了,壓縮機和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是有同步在運轉,除霜問題不大可能,斷電10分鐘,霜應該不會差太多,換 ...

請問這台冰箱是用電子基板控制還是機械式溫度開關控制 ?

冷排下方結霜不正常,有過多現象

楼主:
你好:1.這台是電子基板控制,機板更換過了,
2.開機時(重新Reset),溫度太低,會起動"除霜"機制...
註: 你有試過,當霜化不掉(不冷了),插頭拔掉10分鐘化,重插後有沒有化霜? 關於這個問題沒試過.........
我會注意,........如果是這問題?哪邊故障?
3.關於除霜不完全,下方的確很明顯霜太厚,但2個月就除霜不完全?通常要1 年.....如果是這問題?哪邊故障?
4.過保了,就多拍幾張照片吧(溫度感應器,主板,....) 溫感器跟主坂都更換過了,.........老化問題應該不存在,工程師檢查過後數值正常
這台冰箱基本上,除了壓縮機,都更換過......

网友:
不要老"假設/推論"沒問題---這種想法/觀念,用在"簡單"問題是OK的

但擺在眼前,就是有問題,而且是"怪"問題----要假設"所有"的東西,
都可能有問題(魔鬼藏在細節裏---可能是專家/老手都沒遇過的),
然後一一排除-----東西不是換新(換過)的就會"沒問題"
註:所有東西都要"懷疑"可能有問題,電線/導線也有可能氧化/老化啊,
除霜加熱器也可能故障或功率(加熱)不足....

网友:
建議打電話到三星客服電話0800-329-999(以後才有資料查詢),應該不是壓縮機的問題,不過三星冰箱壓縮機保固10年,聲寶遇到三星產品基本上過保都是說沒有維修價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冰箱過保了,壓縮機和冷凍庫內的風扇馬達是有同步在運轉,除霜問題不大可能,斷電10分鐘,霜應該不會差太多,換 ...

圖片看起來很像迴風不良!

网友:
除霜有個感溫探頭~ 你可以把探頭放置的位置及放置的狀況拍照參考一下?

補充內容 (2016-6-13 08:16 AM):
經常性的除霜不完全導致的結果
應該屬於智慧化除霜,無除霜計時器...
每次記憶除霜加熱的時間跟溫度,實際上並未除霜完全...導致冰一點一點累加

補充內容 (2016-6-13 08:18 AM):
重新插拔插頭後回復原廠設定,因而可以除霜完全,之後又重覆上述狀況 請參考可能性
解決方案:將除霜感溫線往下移 加強除霜的完整度

网友:
突然想到我家那台三洋,之前發生過類似情形,我也一直以為是除霜問題,後來也不是。也叫人灌了冷媒,也是一樣。最後好像是換了起動器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圖片看起來很像迴風不良!

滷大
難道這台也要挖洞嗎(增加迴風口) ?

网友:
推開, 看看機器背面的電路圖, 拍個照片, 看看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滷大
難道這台也要挖洞嗎(增加迴風口) ?

報告師傅:
韓製的不用~
資訊太少不好猜!
假設:
若冷藏室出風口風門是自動控制的話,在溫度未到達設定值時不定時關閉或調小出風口也會造成迴風不良!
他說不冷時,把插頭拔掉約10分鐘後重插,就一切正常;是斷電重插電讓基板恢復廠設,冷藏室出風口風門打開.................!

楼主:
形號

形號

冰箱相關資料 各位先進參考看看

网友C:
將就的用吧....二個月才不冷....
你就排每一個月,固定時間,拔掉插頭十分鐘....
要不就多拍一些照片與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將就的用吧....二個月才不冷....
你就排每一個月,固定時間,拔掉插頭十分鐘....
要不就多拍一些照片與電路.. ...

果真是一好方法 !

网友(2016-07-13):
檢查一下保險絲跟化霜的線組接頭,接觸不好會重新計數化霜時間產生化霜不完全,有遇過這樣的問題,每天用勾表觀測電流一個禮拜才抓到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