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7A 開後5秒熄掉再亮再熄

楼主(2016-06-12):
大大你們好,小弟這台CMV 937A目前狀況剛開燈亮5秒會熄掉,接下來再5秒亮一下就熄接下來就一直重覆相同動作,
把C區2條排線拔了就會正常亮綠燈後恆亮橘燈,測過A區大電容部分有160V(DC),在B區(電容部分已換過)的部分有測到14.5V(左右)、5V、5V。
請問大大接下該那區做檢測,謝謝!!

网友:
聽你這樣講,問題可能在T-CON或是供給T-CON的電源有問題

量看看C區拔掉前跟拔掉後要給T-CON的電壓,看電壓是不是被吃了= ="

网友:
T-CON有短路?!

PI版有市電就會開始輸出給AD使用~
所以會進入開機後過斷時間沒訊號輸入的話進入代機狀態
你拔掉面板牌線可以正常代表面板T-CON可能有異常狀況

楼主:
利用星期五比較早下班在試了一次發線是排線....折到如圖,矯正後就正常可一直亮綠燈顯示,但今早在開後5秒就暗了下來有亮綠燈,用手電筒照是有東西的,燈管壞了..........我暈了,看了些換燈管的文章好像換LED比較有趣(來備料),但715G2291-2高壓版在網路上找不到線路圖,是否有大大可提供給小弟我,謝謝!!

网友A:
要線路圖幹嘛~~改LED就拆掉原高壓上的元件,然後把相關訊號
改接LED恆流板上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利用星期五比較早下班在試了一次發線是排線....折到如圖,矯正後就正常可一直亮綠燈顯示,但今早在開後5秒就 ...

改LED跟改高壓公板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LED跟改高壓公板是一樣的!!

下星期到貨,有早點下班在來研究,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線路圖幹嘛~~改LED就拆掉原高壓上的元件,然後把相關訊號
改接LED恆流板上就好啦 ...

下星期到貨,有早點下班在來研究,感謝大大!!

楼主(2016-07-16):
大大你們好!!
最進太忙無時間往下處理,今晚終於有時間往,材料早就到了(材料等人 ),
恆流板部分共有四條線(黑、白、黃、紅)要接在高壓板(715G2291-2)上,目前黑、紅沒有問題,但開關跟ADJ遇到些問題來請教大大門。
ON/OFF只有找到在第10腳位開跟關時有變化但只有3V無符合開關信號5V,下方資料是恆流板基本要求數據,另外在來就是ADJ不知該如果確認是那個腳位....
黑:12v~30v(電源)
白:5V(開關)
黃:ADJ(亮度)
紅:接地

网友:
on/off 用3V就可以
adj可以不接,要接的話可能要跑一下看看

网友C:
請沿這你框起來數字3的那2條細線找起,有經過小黑豆的是on/off經過控制IC的是adj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沿這你框起來數字3的那2條細線找起,有經過小黑豆的是on/off經過控制IC的是adj ...

HI t958746135
不好意思的請問一下小黑豆的元件名叫....,SORRY~問這樣不專業的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HI t958746135
不好意思的請問一下小黑豆的元件名叫....,SORRY~問這樣不專業的問題~ ...

睡起后....剛用網內找到的小黑豆=FET電晶體......自問自答n_0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沿這你框起來數字3的那2條細線找起,有經過小黑豆的是on/off經過控制IC的是adj ...

大大我找到控制IC了麻煩幫我看一下是否正確,就資料來看ADJ應該是要接再第四腳位,ON/OFF第10腳位,11腳位跟4腳位有相關但文字寫的太深傲.....,可請大大大約簡單說明一下嗎?感謝

PWM IC OZ9938

楼主:
大大門我改完了n_062| ,但亮度部分最亮還是有點暗,亮度是可調整但到90時就整個是黑看不到,96切95會黑的特別快,
請問大大是否亮度部分是否小弟我有地方接錯或是可改進的辦法~

网友D:
adj有沒有連到電阻???

(電阻前電阻後??)

网友E:
請問 ADJ有接嗎?如沒接,請接地試試看 是否比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j有沒有連到電阻???

(電阻前電阻後??)

大大你好!!
黃色線是直接接到OZ9938 第四腳位,是小弟我會錯意接錯地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ADJ有接嗎?如沒接,請接地試試看 是否比較亮?

大大你好!!
黃線改接地有變亮也,亮度功能還一樣能調整,但還是覺得偏暗.....怪怪的,是否還有需要小弟我要注意的地方,謝謝賜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黃色線是直接接到OZ9938 第四腳位,是小弟我會錯意接錯地方嗎?

如果那裡有電阻,那個電阻好像叫上拉電阻,那裡的電壓是會較高一些。。。。。

(有錯請其他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那裡有電阻,那個電阻好像叫上拉電阻,那裡的電壓是會較高一些。。。。。

(有錯請其他高手指正) ...

大大你好!!
所以第四腳位是對的嗎??納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所以第四腳位是對的嗎??納悶中~~~

DIM應該是要接在第四腳的電阻後面。。。。

网友:
如果ADJ直接 接地變亮,就是0V最亮 5V最暗(有的是剛好相反,看恆流板設計)一般都是0V~5V控制亮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黃線改接地有變亮也,亮度功能還一樣能調整,但還是覺得偏暗.....怪怪的,是否還有需要小弟我 ...

看你的接線怪怪的,紅線位置因該是負電,黑線位置是正電,如不清楚電源可以從電容腳位接線,後端接到高壓板的線路建議截斷減少干擾問題

网友F:
好精細的研討,值得閱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精細的研討,值得閱讀

這樣感謝貴站的大大門,讓小弟有學習的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接線怪怪的,紅線位置因該是負電,黑線位置是正電,如不清楚電源可以從電容腳位接線,後端接到高壓板 ...

HI t958746135大大
照你講的方式改了一下電源黑線接到電容的16V上亮度回來了(亮) ,已經開始在使用了,目前有個小問題如圖三,剛開機、關機(無訊息)、會白一下在變黑,感覺好像是訊號沒了但燈還是亮的,改LED後都會有這樣問題嗎??是否有辦理改進~
黑:12v~30v(電源) 白:5V(開關) 黃:ADJ(亮度) 紅: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