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 SMT-32KI3改TSUMV59XU 公版

楼主(2016-06-12):
第一次改公版就上手
改機前須注意1.面板規格  2.屏線  3.面板電壓  4.公版程序

小弟是請沒屋頂的賣家,配好屏線與燒好程序在出貨
(雖然到手後,有仔細對過確認無誤)

改機前準備完畢後,再來就是耐心與細心
小弟是分兩階段改機
第一階段是將電源板與高壓版線路拉出來
須注意各點電壓是否連接正確
再來就是腳位對應
高壓板的ON/OFF腳->公板的BLO腳
高壓板的PWM腳->公板的ADJ腳

連接完畢後並確認無誤,既可送電測試
此時按鍵板與紅外線接收板還是公版本身的
所以第二階段就是將原本的按鍵板與紅外線接收板
作稍微的改變,以符合公板標準
按鍵板上面的電阻須移除,並讓所有按鍵均獨立
比較麻煩的是紅外線接收板與LED

因為原來的LED是採用無極雙色,而公板預設輸出是共陰三腳的LED
所以腳位對應做了些改變
紅外線部份一樣
5V->5V/GND-GND/IR-IR
而LED部分經過測試
當5V存在時,亮紅燈
而5V與LED同時存在時亮藍燈
並且板子已內建降壓電阻了
所以無法直接對應到公版的綠燈與紅燈接腳
而是將LED連到5V輸出

此時改機算是已經完成90%
剩下只需將公板固定好,將外殼組裝回去既可完工
謝謝收看

网友A:
感謝分享重點式教學,這樣一看清楚多了,會少繞彎路,暫未用到,做個標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重點式教學,這樣一看清楚多了,會少繞彎路,暫未用到,做個標記。 ...

小弟只是把遇到的狀況
寫出來而已
順便做一份紀錄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心得

网友:
感恩分享詳細的解說~恭喜了

网友B:
新版的V59,有改過的大大們說,音效不錯喔,我是聽不出來,不過能看到新的操作介面,已經很開心了,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V59,有改過的大大們說,音效不錯喔,我是聽不出來,不過能看到新的操作介面,已經很開心了,不是嗎? ...

音效....
感覺不出來,我是接耳機輸出

操作介面不錯,簡單明僚
如果可以增加"背光調整"
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