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音響背光維修

楼主(2016-06-12):
1.部分早期的汽車音響,其LCD背光為使用小燈泡當背光源,當使用一段時間後,燈泡會因種種因素而故障不亮,此時因該燈泡不易購得,必須改採替換法,此例為使用白色霧面LED(diffuse LED)當替代品,若採用一般透明白色LED,因正面會有聚光效果,在顯示時會在畫面呈現高亮點,此時可用沙紙將其表面磨一磨,使其霧面化,亦可降低其高亮點的缺陷.而原先故障的小燈泡,其燈泡內部也是塗有類似水銀塗層,也是為了減輕正面直視的高亮點問題.
2.改裝方式,請詳見影片中的說明:

3.你現在應該要更清楚高透明與霧面LED的選擇與使用時機了.

网友:
這台是 KENWOOD 三頻無線對講接收機

网友A:
可是他講的是英文,聽不懂,而且它又有電路圖,可改變電阻的大小吧,或是痞酷網也有教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他講的是英文,聽不懂,而且它又有電路圖,可改變電阻的大小吧,或是痞酷網也有教英文 ...

供電11.6V,提供給2個串聯白光LED,供給電流15mA,故可自行算出限流電阻.

网友:
很久以前也有換過,燈泡去光華買的。後來又有一次機會,我就把燈泡改成七彩LED^^,目前好像還有一顆^^一般透明白色LED用細沙紙磨一下大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