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一棵SO 8資料

楼主(2016-06-12):
請教這一棵SO 8封裝IC的資料
如圖:
UP1707PU
感恩大大

网友A:
聽說跟up1712 pin to pin,不過跟底下up1707s不一樣???
看圖LX似乎是接在pin3, up1707s比較像.

uP1707 uP1712 UP1707QSW8 完美PIN对PIN UPI 高效率同步整流

up1707是一个高效率同步整流降压转换器内部电源开关。内部低RDS(ON)开关,高效率的降压转换器能够提供3A输出电流在很宽的输入电压范围为4.75V至23V。由分压器从0.925V至20V 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降压转换器的其他功能包括调节软启动芯片使能,过压,欠压,过热和过电流保护。它可以在节省空间的PSOP-8L封装

特点
4.75V至23V的输入电压范围
3A输出电流
准确的参考:0.925V(+ / - 1.5%)从0.925V至20V,
高达95%的转换效率
集成的低RDS(ON)上,下可调输出
MOSFET开关:100mΩ的的
电流模式PWM操作
恒定的340kHz固定频率工作
可编程软启动
过电压和欠电压保护
集成引导二极管在温度和过电流保护
PSOP-8L封装
符合RoHS,无卤素

不過pin定義怎麼跟 up1707s不一樣?
http://www.docin.com/p-9529226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說跟up1712 pin to pin,不過跟底下up1707s不一樣???
看圖LX似乎是接在pin3, up1707s比較像.

感謝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