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華擎主機板P4I945GC開機沒多久會當機

楼主(2016-06-12):
華擎主機板P4I945GC開機沒多久會當機
請問有前輩遇過嗎
本人新手上路
POWER CPU RAM 都換過了
麻煩前輩賜教

P4I945GC

P4I945GC

网友:
你應該跑錯版了!?
應該發在"電腦專區/電腦討論"
建議私訊請板大幫你移文!?

网友:
我幫移到硬體討論區.會比較適合.這裡的朋友經驗很豐富.希望能夠幫上你.另外-建議你先試試更新BIOS.這也是新手朋友的入門課程.祝你順利

楼主:
謝謝版大,BIOS部分本身版本是最新的

网友:
你基本上要說明清楚你的問題點

當機有兩種:一種硬體,一種軟體

你當機的狀況是: 藍底白字,無畫面 or 有畫面呢?

還有"多久"開始當機~未當機前你的CPU溫度=?度

以你的幾行敘述,也莫怪其他人不回復

网友:
一般會傾向於猜測過熱當機.

如果手邊有CPU散熱膏,在更換CPU時
可以注意看看是不是散熱片有整個貼上CPU鐵殼

有看過沒完全壓平CPU鐵殼的,散熱不良.

楼主:
1.有開機畫面,不跑WIDOWS程式下
2.單開機沒多久就會當
3.進BIOS裡以會當 CPU溫度畫面顯示52度
4.不進入BIOS,第2畫面會當
5.本人有一樣的一台電腦,將其零件使用此主機板上 就是會當
請問各位前輩是什麼原因   請執導一下....謝謝

P4 3.0G
P4I945GC
1G RAM 金士頓
七盟 500W

网友:
1GB RAM?

跑什麼都會當~~~根本不夠ㄚ連WIN XP都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開機畫面,不跑WIDOWS程式下
2.單開機沒多久就會當
3.進BIOS裡以會當 CPU溫度畫面顯示52度

1.使用內顯or外顯卡

2.BIOS裡CPU溫度52度~已不正常,一般來說bios溫度需3x~4x左右

3.排除以上兩點就是主機板NG,你可以先嘗試著換掉所有電解電容
   若不會換就送修或報廢吧!

网友:
這問題看似不嚴重.其實有可能會修到天荒地老

网友:
先重灌唄!
再重灌當中就會當,再著手硬體部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