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B207VC 馬達與馬達風扇一直運轉 不會停止

楼主(2016-06-12):
LG GR-B207VC 馬達與馬達風扇一直運轉 不會停止

冰箱是跟朋友買二手貨

剛開始是馬達風扇壞掉.整個冰箱外殼都很熱.
[門關閉]冷藏室風扇一直吹..不會停止
冷凍都正常.溫度一到風扇會停止

馬達風扇修好..冰箱外殼不會熱了..可是馬達與馬達風扇一直運轉 不會停止 已經運轉超過16小時了

現在是冷凍風扇一直吹..好像不會停

馬達與馬達風扇一直運轉 不會停止 請問

是那邊出問題

零件到底安裝在那邊

謝謝你們

网友:
請您先花時間研讀一下站上的文章吧~
以下是其中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716

网友A:
請你ˋ好好ˋ的再說一次..一下冷藏室風扇一直吹..不會停止..一下又冷凍風扇一直吹..好像不會停..到底呢?

网友B:
請您拆了他吧,拆冷凍室內板才能進一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你ˋ好好ˋ的再說一次..一下冷藏室風扇一直吹..不會停止..一下又冷凍風扇一直吹..好像不會停..到底呢?:sa ...

剛開始是冰箱後面下方..馬達風扇壞掉.整個冰箱外殼都很熱.

[我試驗門關閉按鈕]冷藏室風扇一直吹..不會停止

冷凍室都正常.溫度一到風扇會停止..

後來我修好冰箱後面下方..馬達風扇...整個冰箱外殼就變成不會燒燙..涼涼正常

冷藏室風扇變正常..溫度或是時間一到..按門按鈕..風扇.會正常[停] [動] 運轉

.
後來冰箱後面下方.馬達與風扇就一直運轉..超過16小時..還是不會停止

冷凍室..開門..冷凍室風扇一直吹.也有試按門按鈕.也不會停止..馬達運轉那麼久..應該冷凍風扇會有停止..確變成不會停止一直吹..

現在馬達與風扇就一直運轉都不會停止..是[除霜計時器]壞了嗎..這種冰箱有這個東西嗎

他都安裝在那邊..

還是要從那邊先檢察起??

才能進一步去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拆了他吧,拆冷凍室內板才能進一步找原因

你好..拆冷凍室內板..有關連到下方馬達嗎

拆了他..要檢察什麼東西..

网友C:
此冰箱無除霜計時器
你的故障狀況
冷凝器風扇故障導致散熱不良導致冰箱外殼都很熱
修復後冷凍室風扇不會停止<請看一下是否是冷凍室溫度還沒有到達

背後的馬達跟冷凍室的馬達跟壓縮機,是連動的, 壓縮機走 就要散熱 也要製冷,溫度到達 壓縮機停 風扇也都停了. 請參考 有錯誤請指正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冰箱無除霜計時器
你的故障狀況
冷凝器風扇故障導致散熱不良導致冰箱外殼都很熱

你好

1.請看一下是否是冷凍室溫度還沒有到達
請問..我要如何知道....因為馬達運轉都超過12小時..而且冷凍室東西都還是結冰狀態..還是我要全部退冰後..在插電在試試..還是我一直插電..讓他一直運轉..最久時間才能知道..溫度是否正常..

冷凝器風扇..與馬達一直運轉不停止..

是否溫度還達不到標準..所以還在運轉..

冰箱大約插電..運轉多久才會停止

网友C:
一般冰箱看能力跟附載狀況 一般2小時內一定會停的~12小時是很誇張了
你描述會結冰應該是正常的 可以用水銀溫度計測試 一般冷凍室零下15度左右就算正常了
你就先檢查溫度設定高一點 看看會不會停
也可以打開背板看看系統的狀況(有無結霜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拆冷凍室內板..有關連到下方馬達嗎

拆了他..要檢察什麼東西..

我有拆開看..裡面只有風扇跟線路跟那些冷凍片冷管...沒有其他開關..

插電..風扇有在轉動

而且那些冷片..也都退冷沒结凍阻塞狀態...因為電源早就拔掉了

已經在退領狀態

我手機不能拍照..所以無法讓你們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冰箱看能力跟附載狀況 一般2小時內一定會停的~12小時是很誇張了
你描述會結冰應該是正常的 可以用水銀 ...

請問

冷藏室..1~5號按鈕有2個..一個左邊應該是冷凍開關罷

1~5..是號碼越低..是溫度越低...還是5號..溫度越低

冰箱早已經拔掉電源..差不多13個小時有了...可是裡面的東西都還是結冰狀態..

請問..水銀溫度計要到那裡買的到...或用那一種能溫度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冷藏室..1~5號按鈕有2個..一個左邊應該是冷凍開關罷

請問你有量量冷凍跟冷藏溫度嗎?憑感覺是不準..先報告溫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

冷藏室..1~5號按鈕有2個..一個左邊應該是冷凍開關罷

請參考說明書 5是最冷1是最熱

你的狀況看起來像是電路板的問題
如果可以還是請你拍照看看電路板的狀況給大家參考

网友:
您的壓縮機能作用,冷凍室也能結冰,但是壓縮機不停轉,才會建議拆冷凍室內背板,看看是否有蒸發器結冰或是循環風扇效率不良,或者感溫器異常

溫度計能到-30度就行,最便宜的應該是裝紅色酒精,一隻約60,水銀的因為環保問題市面上已經買不到,除非跟儀器行訂

楼主:
請問

他冷凍室..有用溫度計去測溫...溫度到零下5度..調整按鈕是3

會是溫度控制開關壞掉嗎

在這裡面找到這個開關

這個是溫度控制開關嗎

是這個的問題嗎

謝謝你們

网友D:
你把冷藏室的風門開關分解了 !

這個壞掉,冷藏室會不冷或是太冷(蔬菜.飲料.雞蛋結冰),它並沒有直接控制壓縮機啟動與停止,
你的問題應不在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說明書 5是最冷1是最熱

你的狀況看起來像是電路板的問題

是這些電路版嗎

他沒有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冷藏室的風門開關分解了 !

這個壞掉,冷藏室會不冷或是太冷(蔬菜.飲料.雞蛋結冰),它並沒有直接 ...

也看看齒輪有沒有壞

齒輪很正常

有裝上去了

好嘉在

好像一切正常

會吹出風

只能在看看..有沒有被我拆壞..像你說的那種情況..希望沒被我拆壞

會不會這2個斷線器的問題

這2個要如何試驗?

网友C:
冷凍室才0下5度?
這樣當然打不會停了

网友:
你發的第一篇文章,真的是該加強了,看看別人是如何提問的,浪費你我他的時間!
我們不是超人,沒有透視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凍室才0下5度?
這樣當然打不會停了

謝謝你...那他需要幾度才會停止..是10~15度嗎..那冷度不夠..是那邊出問題

我把冷藏室的風門開關..拆一拆後..冰箱就一切能正常停止了

可能那些齒輪運轉有關係罷[跟舊行除霜雙定時器一樣罷]

尤其那片小鐵片關係..讓齒輪無法正常運轉..我有稍微壓他..讓他2邊腳能翹高

更能讓那些齒輪固定罷.

只是感覺馬達運轉要久一些會停止一個小時多

冰箱運轉一個小時會停止..算正常嗎

還是說..要觀察幾天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那他需要幾度才會停止..是10~15度嗎..那冷度不夠..是那邊出問題

我把冷藏室的風門開關..拆一拆 ...

1.一個連電子零件皆不曉.要如何完修???還是建議請專業幫您維修.痞酷網有很多前輩可以幫您
2.你連溫度計都捨不得買.冷凍.冷藏都無明確數據.叫別人如何幫您?
3.你冷煤漏了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個連電子零件皆不曉.要如何完修???還是建議請專業幫您維修.痞酷網有很多前輩可以幫您
2.你連溫度計都 ...

電子零件真的都不懂..哈哈哈

溫度計有阿...只是手機拍照..不是很清楚..而且冷凍門一開..很快溫度計就升級到0度..所以沒拍照..

因為對我们附近的電器行很失望..叫來的師傅都是很黑心..一來都沒看就說那壞..叫你買中古冰箱..不然就是載回去要修3~4千塊..有時還修不好..

所以才來這學習...反正拆壞就只能買新的或中古的..比叫我們家附近的師傅來修理..還省麻煩...

jasonchen3219 真謝謝你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凍室才0下5度?
這樣當然打不會停了

fletcher 大大

請問你是住高雄市嗎

如果是..有空來幫我修理嗎..看看是什麼壞掉

如果沒空

換 jasonchen3219 大大..換.changold2 大大. 換.tsao0427 大大

因為是你們常回答我問題..當然要讓你們修理

也比較不會亂來

不然就只能叫LG公司來修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etcher 大大

請問你是住高雄市嗎

1一步步來
2.先放溫度計再冷凍冷藏各一隻
3.3小時候.上來報告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tcher 大大

請問你是住高雄市嗎

至少原廠比較不敢亂修吧!!
因為要修冰箱,
在這裡提問,
一定要有照片,
還要有數據,
大家才能幫你
至少網路搜尋看看,
有無類似症狀,
自己也能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步步來
2.先放溫度計再冷凍冷藏各一隻
3.3小時候.上來報告溫度

馬達運轉..5個小時才停止

冷凍室...是零下5度

冷藏室..是正 5度

沒有幾分鐘..冰箱馬達又開始運轉了..

我發現冰箱門..有防止漏冷氣的.[好像塑膠的??]..後來我有把他黏好在裝好....冰箱在重試溫度..

圖網路抓下來的

馬達運轉3小時..我有看冷凍室溫度計..有到零下12...

可是運轉到5小時後..冰箱馬達還在運轉

我看冷凍室溫度計..確回到零下5度..

不知道是家人有開冰箱關係..還是什麼問題..可馬達還在運轉

所以我把電原拔下在重新插電原

還是說冷煤漏了的關係

現在該如何測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馬達運轉..5個小時才停止

冷凍室...是零下5度

您將背後壓縮機根連接銅管近照拍一下..檢查銅管有無油漬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馬達運轉..5個小時才停止

冷凍室...是零下5度

冰箱反覆拔電源,
可能會造成壓縮機損壞.
如果要拔電源,
要等壓縮機無啟動狀態
依你所述,
漏冷煤機率不大,
有可能家人一直開關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將背後壓縮機根連接銅管近照拍一下..檢查銅管有無油漬

馬達跟銅管都很乾燥..我有用手去摸..馬達下版面也沒看到有黑油..背面就看不到了

可是地上好像有黑色的1~2滴黑牛油..不知道是不是輪子的油

不知道是不是

圖片不是很清楚

馬達運轉1個小時半..剛看溫度計..有到零下10度了

還市等明天看會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箱反覆拔電源,
可能會造成壓縮機損壞.
如果要拔電源,

現在只等明天在試試看了..謝謝你

楼主:
謝謝個位大大

冷凍室..已經能到零下15度

馬達也已經會停止

只是覺得怪怪的...

馬達運轉都是幾個小時或幾分鐘..馬達才會停止

停止..冰箱門沒開..大約都幾分鐘馬達會運轉

今天要試看看..馬達運轉多久才會停止

不開冰箱..多久馬達會自動運轉

感覺是不是封漏冷的???壞的太嚴重也會倒置那些問題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個位大大

冷凍室..已經能到零下15度

膠條可能要更換了,
冰箱不是氣密箱,
加減漏一點,
內部溫度不到設定冷度,
當然會啟動運轉。
冰箱後方需與牆壁至少10CM距離
才能避免銅管氧化漏冷媒,
也要常清後方灰塵,
避免馬達卡住燒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個位大大

冷凍室..已經能到零下15度

如果冷凍能到達-15度.那壓縮機根冷煤應該正常..是否門磁條老化..不密了檢查看看.還有冰箱置放環境也很重要
通風不良會造成壓縮機效率降低..還有最重要你冷凍東西放太少.也會造成壓縮機頻繁運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冷凍能到達-15度.那壓縮機根冷煤應該正常..是否門磁條老化..不密了檢查看看.還有冰箱置放環境也很重 ...

通風應該可以..冷凍東西也放很多罷

可是第二次馬達運轉..好像都沒停

2點運轉..到晚上8點..馬達還在運轉

現在冰箱2測..又開始會燒燙..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馬達運轉太久..倒置冷凍不夠..看冷度到零下10度

也不知道是否門磁條老化有關係..可是第2次運轉也要那麼多小時嗎

我只好把插頭拔下來了

jasonchen3219  你是住高雄市前鎮區

來幫我看看..或載回家檢查看看

或有幫我回答問題的大大們是住高雄市前鎮區

不然就只能叫公司來看看了

這是LG的公司嗎

lg.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膠條可能要更換了,
冰箱不是氣密箱,
加減漏一點,

謝謝大大

可是他第2次運轉..馬達就沒在停止了

我想該叫內行人來修理比較快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可是他第2次運轉..馬達就沒在停止了

散熱馬達修好後,後面那個鐵蓋有蓋回去嗎?

网友G:
我家也是使用LG普通冰箱(非變頻),之前有測試過壓縮機開啓和停止時間,大約開啓三十分鐘,休息25-30分鐘,感覺你的冷凍室會結冰應該是門膠條密封不好,而且現在又是夏天天氣熱,門密封不良熱空氣直接進入冰箱溫度降不下,壓縮機才會頻繁運轉想要到達冷凍約-15度休息,而且看你敍述的冰箱運作狀況應該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熱馬達修好後,後面那個鐵蓋有蓋回去嗎?

有蓋回去..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也是使用LG普通冰箱(非變頻),之前有測試過壓縮機開啓和停止時間,大約開啓三十分鐘,休息25-30分鐘,感覺 ...

是喔..我的冰箱都運轉好幾個小時都不會停

我的是變頻的..

前天..我爸還是叫我家附近的家電來修理

師傅說..馬達有在運轉..一切正常..還說..大熱天..冰箱有時會運轉一整天都有..

說我家冰箱沒問題...

門膠條密封.我看過..應該可以了

我懷疑可能是電腦版或斷電器壞了罷..

現在只有讓冰箱去運轉...運轉太久..就拔電源了...想到就在插電源...不然馬達都運轉4~5個小時..有時馬達還不會停止..只好拔電源了

不然也不知道怎樣去修理了

圖中那2個斷電器..能用三用電錶來測試有沒有壞嗎...要如何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我的冰箱都運轉好幾個小時都不會停

我的是變頻的..

那是電容用電容表量
此台是定頻非變頻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維修手冊
努力學習
http://www.manualslib.com/products/Lg-Gr-L207nis-3267200.html

真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