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158KB洗衣機 離合器打滑 脫不乾

楼主(2016-06-13):
不好意思,維修時沒照相。借用會友SUGO-ZIP會有兩張照片。謝謝!

明顯的黑油汙要擦乾淨

明顯的黑油汙要擦乾淨

拆下後明顯有很多黑油汙。

一樣擦淨油汙。再塗上攻牙油原廠白色的,但一班黃色較多。本來以為是黃遊玩修沒幾天又故障。後來請教機械界 ...

一樣擦淨油汙。再塗上攻牙油原廠白色的,但一班黃色較多。本來以為是黃遊玩修沒幾天又故障。後來請教機械界 ...

一樣擦淨油汙。再塗上攻牙油原廠白色的,但一般黃色較多。本來以為是黃油完修沒幾天又故障。後來請教機械界朋友,使用攻牙油。完修4年了(幾乎每天用)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
沒有維修照,離合器要怎麼拆開

网友:
拆離合器的部位不難,皮帶盤螺絲放鬆,皮帶盤拿開,就可以整個缷下了

楼主:
參考以下或其他鏈結:
應該單槽洗衣機皆一樣構造
國際牌NA-158KB洗衣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29-1-1.html

网友:
塗攻牙油,有沒有分液狀或膏狀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膏狀的才能持久.不遇熱即流光。

网友:
這個零件我修過幾次,最好換新彈簧一勞永逸,舊彈簧有彈性疲乏之虞。

現在許多原廠不單賣彈簧,網路可買的到、但材質較差但也可以用很久沒問題!

組裝時塗薄薄一層耐高溫黃油,軸心部分用砂輪機刻畫線條可增加摩擦力(這是版上前輩教的創意)

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朋友說;根據機械原理是靠摩擦力沒錯.彈簧疲乏影響不大.不差太多即可。離合器原理是靠纏住的力量(類似瓶蓋打不開用

繩子逆時鐘轉緊再開一樣)除非打滑,不然不會產生高溫,所以攻牙油的(散熱及增加摩擦力)是最好方法。

磨損機器以增加摩擦力又抹黃油(潤滑降低摩擦力)互相矛盾,應該不是好方法。

新品也是光滑表面,為何不做粗糙以增摩擦力?這是我的懷疑,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