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windows 7更新後不能進系統

楼主(2016-06-13):
最近幾天都在搞這個issue,ghost image還原回去又問題又跑出來~煩!
想使用第三方軟體去下載更新檔,再獨立去安裝!
搞得我不想用windows系統了!
請問是不是有部份更新(KBXXXXXX)是有問題的?
感謝~

网友A:
你是桌上型PC 還是 筆電 呢?

我自己的ASUSN10J (10")筆電遇過相同問題,只要一更新win7就會進不去系統,但可以回復之前更新狀態,倒不用重新安裝

debug後我發現為NB的Nvidia獨立顯卡不能用新版的driver,所以更新win7時把nvidia driver更新給取消
就可以順利更新

另外你在check一下HDD是否有弱軌 及 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桌上型PC 還是 筆電 呢?

我自己的ASUSN10J (10")筆電遇過相同問題,只要一更新win7就會進不去系統,但 ...

個人桌上型電腦,系統碟是SSD

沒更新就一切沒事...安裝visual studio express 2010就有問題,VS不能執行!
啟動windows update,沒有跑出可更新的項目...顯示"正在檢查更新"

現在用"Windows Updates Downloader"獨立下載...可是不能執行...
http://blog.davidou.org/archives/798  寫個批次檔執行,也沒有更新成功!

网友B:
我只知道KB9710033要拿掉,巷子內的人應該知道那是幹什麼的,不過好像跟你主題沒太大關係.

楼主:
上傳錯誤訊息
(硬體部分:記憶體跑memtest Pass)
windows update的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KB9710033要拿掉,巷子內的人應該知道那是幹什麼的,不過好像跟你主題沒太大關係. ...

抓盜版的~
目前不想灌win10,目前相容性樣本數不夠證明他是穩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傳錯誤訊息
(硬體部分:記憶體跑memtest Pass)

這樣看來因該是有某支KBXXXX updata造成問題

微軟很討厭的,不知是不是一些升級win10的更新檔造成

你可以先uninstall win10相關KBXXXX

KB3035583
KB3123862

====

在來就是更新win7時,不要全部點選,一次先選10個或5個,看看更新到哪個會死機
這樣雖然耗時間,但是可以抓到問題更新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看來因該是有某支KBXXXX updata造成問題

微軟很討厭的,不知是不是一些升級win10的更新檔造成

有可能!
系統crash前, 我都是慢慢更新三到五個KB!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系統crash前, 我都是慢慢更新三到五個KB!

若怕是w10升级檔案作怪  用程式篩選阻擋即可

http://gordon168.tw/?p=705

楼主:
依照Ultraman大的建議,更新5個~10個KB為基數
再看看系統是否穩定,ok再GHOST系統碟!

與Linux系統的套件更新管理系統(不管是apt-get /yum)相比,微軟真的做得很爛!!還要防官方的強迫陰招~
不能依照更新日期排序或是搜尋特定套件名稱...win10更新程式不知道有沒有進步!?
來用virtualbox灌看看, 評估一下...

楼主:
總算是更新成功了,VS也能夠跑了!

楼主:
不想被搞了~我要轉平台到Linux掛WINE或是Virtualbox當替代方案!
也順便戒掉玩OLG的壞習慣...
最近看到下面對岸強者的文章,有些能同意,部分還不能體會
完全用Linux工作

補充內容 (2016-6-21 01:32 AM):
我應該早點脫離微軟的魔掌才對!
Linuxmint MATE用Virtualbox以xp為guestOS, 沒有太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