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11 被錯預設成舊版IE7 瀏覽器(WIN 7 MODE).請問那裡可改回預...

楼主(2016-06-13):
自從WIN 7 升級 WIN 10,再回到WIN 7後,IE11 被錯預設成舊版IE7瀏覽器(WIN 7 MODE).請問那裡可1次性改回預設成 Edge or IE10 ?
不然每換一個網址.就被錯預設成舊版IE7.內文讀不全.要按F12手動改回成 Edge or IE10.就算IE11解除重灌IE11或IE10都一樣.

网友:
你的win7是正版還是盜版的呢?

微軟win10復原回win7有發生很多問題但是只有微軟本身有解決的方法

若你是正版使用者,請 call微軟解決

若是盜版的那就只能看google大神是否有解了

网友:
EDGE不是只能在WIN10下執行? 建議從清除EDGE下手....

网友:
這裡測試看看..
控制台..  預設程式..  設定你的預設程式..  IE..

還有一招是從登錄檔機碼下手..  只是還得去找.. 麻煩..
最簡單是透過類似超級兔子軟體. 裡面就有相關設定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