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RD-60SP壓縮機不動維修參考

楼主(2016-06-13):
故障原因:出風口有風,但除濕一整天,水箱都沒水

拆開來查修,發覺開啟電源開關經過1~2分鐘左右後,Relay有"搭"一聲,壓縮機也"抖"了一下,然後就跳脫了,
感覺是Relay動作不良,但量了Relay啟動電壓,啟動時電壓偏低,所以可能是2.2uf電容的容值不足造成Relay動作不良,

買了3.5uf的換上,看能不能撐久一點。

謝謝收看

网友:
我遇到的是RELAY故障,不過電!!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那顆電容器是做什麼用的?

网友A:
單相馬達要起動,必須靠啟動線圈串接啟動電容產生相位差,來推動主線圈起步運轉,三相各差120度則不用

网友:
感謝分享, 跟我家裡除濕機一樣型號, 趕快拿筆記起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單相馬達要起動,必須靠啟動線圈串接啟動電容產生相位差,來推動主線圈起步運轉,三相各差120度則不用 ...

SIR~想請教一下
有沒有一定要用這種電容呢??
可以用其他的電容代替嗎??
請指導...感恩

网友:
樓主沒有照基板的全體圖片,接線圖也是照得很具有朦朧美。借一下網路上的圖:

楼主:
感謝gsm7兄補充照片

基本上這顆電容應該純粹提供機板的電源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R~想請教一下
有沒有一定要用這種電容呢??
可以用其他的電容代替嗎??

AC110V啟動電容大概都10uf以內,耐電壓大多是250v,電風扇都會有這種形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gsm7兄補充照片

基本上這顆電容應該純粹提供機板的電源而已

可以照一張接線圖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110V啟動電容大概都10uf以內,耐電壓大多是250v,電風扇都會有這種形狀

所以我只要找10uf,耐電壓250v以上,是不是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C:
原本的2.2uf 應該是安規電容~
換上的3.5uf 應該是交流電容~
可以這樣替換嗎?
還是我看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照一張接線圖嗎?

不好意思,已經上線服役中,等下回故障再補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2.2uf 應該是安規電容~
換上的3.5uf 應該是交流電容~
可以這樣替換嗎?

安規電容VS交流電容,不太懂耶!

到材料店買類似的,尺寸也OK,裝的上,也正常運作中~

會有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規電容VS交流電容,不太懂耶!

到材料店買類似的,尺寸也OK,裝的上,也正常運作中~

安規電容,是指用於電容器失效后,不會導致電擊,及危害人身安全
http://bbs.pigoo.com/thread-39867-1-1.html

壞了應該會燒起來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規電容,是指用於電容器失效后,不會導致電擊,及危害人身安全
http://bbs.pigoo.com/thread-39867-1-1 ...

感謝

那安規電容該去哪裡買啊? 很少見

网友:
安規....
也只是通過多少國安規,不用擔心
不要買到假貨就好(假貨自己印的安規圖示)
電風扇常用的2.2uF我就買過沒安規圖示的(至少一種也好)
電容換一年就給我冒煙,還好沒失火
樓主換的那顆如果不是假安規沒問題

网友(2016-07-20):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只要找10uf,耐電壓250v以上,是不是就可以代替了

uf最好接近大於原廠值比較能配合原廠馬達設計的起動線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那安規電容該去哪裡買啊? 很少見

很少沒安規的吧,除非瑕疵品被拿出來盜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