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VM/V…簡易維修

楼主(2016-06-13):
朋友給我三台故障電腦,看是否能合併組一台還他
找到只有這台最新,先將外觀清理,發現3顆電容凸起
上電測試會跑碼,只跑到30就停止,或是D2.D4等
察看顯示代碼說明是指記憶體,於是將記憶體金手指及座槽清理無效
及交換測試都無效,所以將3顆820U6.3V電容更換成1000U6.3V
更換後完工

今天的主角ASUS P5KPL-VM/V…正反照
主角型號ASUS P5KPL-VM/V-P5G31/DP_MB真是好長
跑到30就停止,故障點
更換820U6.3V電容更換成1000U6.3V
完工

网友:
P5KPL-VM

換電容會好算軟的

我常遇到多是熱當或不定時重新開機

遇到這種他的南橋晶片多會很燙手..非常燙手

网友:
有沒注意到~~pci 附近電容都腫起,有可能全板的 820 6.3v 的電容都有問題喔

网友:
這是品牌套裝電腦的主機板。

网友A:
如何得知更換820U6.3V電容可以更換成1000U6.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得知更換820U6.3V電容可以更換成1000U6.3V

不好意思.我找不到820U6.3V的電容.所以用1000U6.3V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