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型伺服機PWM輸出控制

楼主(2016-06-13):
上次發文推動硬碟三相馬達雖然會轉,但是轉的非常"無力",信心也大受打擊,原來電動機的運轉是一個高深的學問,不是像我這樣甚麼都想玩的人可以勝任的!! 先進們提出許多驅動電路,也提供寶貴的 伺服機驅動模式PWM 1ms~2ms 50HZ ,還有 arduino 的pwm 電路和程式,所以就試著做看看這電路,發現電路好像不是那麼難,倒是程式比較複雜,還好書上有一些參考,所以,就這樣邊參考邊修改的把雛型給弄出來了...
選擇按鈕 選擇 PWM1 PWM2 PWM3 的輸出改變 並且由LED顯示,VR 1M歐姆調整電位輸入到 STM8 的 類比輸入 把0~5V 轉成 0~1023 並送給 TIM1 作為 PWM 的改變,1023 = 1.023ms 加上 1000的 offset 使得 PWM寬度為 1.0ms~2.023ms ...
  MODE 目前沒有作用,預計要給 數位式伺服機使用..

電路圖 因為找不到STM8S103K3的圖庫 所以用 32接腳取代

使用 QFP32轉版

ARTCAM 電路板

ARTCAM 面板鑽孔標定

測試的波形 因為STM8S103裡面有腳有問題(內部短路?)所以波形有重複

線上微調程式並且確認功能

雕刻機的PCB 部分的線路需要雕刻2次位移0.05mm這樣再和接的時候才比較不會橋接

外殼使用雕刻機定位出 4枝銅柱以及 三個LED 開關的位置,再使用鑽床開孔,因為對雕刻機還沒有信心,用鑽床比較快!!

// 20160613 for PWM out 3 channel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VR_Channel ADC1_CHANNEL_0// stm8s103k3 pin 16
u16 VR_data;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void AD_Data_Update(void);
u16 ADCValue[10]={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16 pwmwidth = 1;
#define inputPORT GPIOA //PB1--mode, PB 2--select sw
#define outputPORT GPIOC //led Pb5 Pb6 Pb7 11 10 9
#define LED1 GPIO_PIN_5
#define LED2 GPIO_PIN_6
#define LED3 GPIO_PIN_7
#define MODE_SW GPIO_PIN_1
#define Select_SW GPIO_PIN_2
u8 Select_SW_data = 0;
u8 Key_pressed_flag = 0;
u8 check_select_SW_count=0;
u8 select_sw=0;

void ADConvert(void)//轉換類比信號成為數位信號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count<10)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ADC1->CR1 &= ~0x02;
}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ptemp;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CValue[j]>ADCValue[j+1])
                        {
                                cptemp=ADCValue[j];
                                ADCValue[j]=ADCValue[j+1];
                                ADCValue[j+1]=cptemp;
                        }
                }
        }
        DataADC=0;
        for(i=2;i<=7;i++)
        {
                DataADC +=ADCValue[i];
        }
        DataADC /=6;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經過類比轉成數位再經過10取6平均送出結果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
void Read_select_SW(void)//每按下一次按鍵開關數加一以選擇 通道PWM設定用並且作為LED顯示
//變數Select_SW_data Key_pressed_flag
{
        if(GPIO_ReadInputPin(inputPORT,Select_SW)==0)//Select sw be pressed
        {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2);
                        delay(500);

                if(GPIO_ReadInputPin(inputPORT,Select_SW)==0)
                        {
                        //        select_sw = GPIO_ReadInputPin(inputPORT,Select_SW);
                                while(GPIO_ReadInputPin(inputPORT,Select_SW)==0);

                        //        check_select_SW_count++;
                                Select_SW_data++;
                                if(Select_SW_data > 2)
                                        {
                                                Select_SW_data=0;
                                        }
                                Key_pressed_flag = 1;
                        }
  }
}

void LED_OUT(u8 SW_data)//點亮相關led
{
         switch(SW_data)
         {
         case 0:
         GPIO_WriteLow(outputPORT,LED1);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2);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3);
         break;

         case 1: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1);
         GPIO_WriteLow(outputPORT,LED2);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3);
         break;

         case 2: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1);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2);
         GPIO_WriteLow(outputPORT,LED3);
         break;
}

}

void GPIOinit(void)//basic i/o setting
        {
                GPIO_Init(inputPORT,Select_SW,GPIO_MODE_IN_PU_NO_IT);//PA1 PA2
                GPIO_Init(outputPORT,(LED1|LED2|LED3),GPIO_MODE_OUT_OD_LOW_FAST);//PC5 PC6 PC7
        }

void update_TIM1_Config(u8 sw)
{
        switch(sw)
        {
        case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1: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2: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20,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

main()
{
        GPIOinit();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TIM1_COUNTERMODE_UP,20000,0);        //20ms 1pulse 1us
        CLK_Config();

        //test io
         GPIO_WriteHigh(outputPORT,LED3);
         GPIO_WriteLow(outputPORT,LED2);
         GPIO_WriteLow(outputPORT,LED1);

        while (1)

        {
                Read_select_SW();//每按下一次按鍵開關數加一以選擇 通道PWM設定用並且作為LED顯示 Select_SW_data

                if(Key_pressed_flag == 1)
                {
                LED_OUT(Select_SW_data);//點亮相關led
                Key_pressed_flag = 0;
          }
                //read PWM VR data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put to PWM pwmwidth parameter
                pwmwidth = VR_data+1000;

                update_TIM1_Config(Select_SW_data);

        }
}

网友A:
呂大玩得不亦樂乎..
這雕雞機確實好物, 解決了很多DIY原型時焊線的工作量, 可以專心寫程序.
如果你的 adcvalue 是8BIT 或者10BIT, 試試看用簡單的一階 LPF, 當16BIT計算, 計算速度可以移動平均法快20倍以上, 效果也好, 如果要再高級, 就用卡曼濾波, 快狠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呂大玩得不亦樂乎..
這雕雞機確實好物, 解決了很多DIY原型時焊線的工作量, 可以專心寫程序.
如果你的 adcva ...

xiaolaba 大:
   感謝!! 其實我不是寫程式的料,所有的 數學運算我都很痛苦,我只會簡單的IO 玩玩!!  這些建議 我上網看看有沒有可以"抄"的,不但不會錯又省事,再次感謝!!
  雕刻機 真的很方便,尤其是做第二個第三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感謝!! 其實我不是寫程式的料,所有的 數學運算我都很痛苦,我只會簡單的IO 玩玩!!  這些 ...

試試看這樣

int temp=0; //16bit
char adcvalue, filter_output; //8bit

void main () {

do {
temp = temp - (temp / 4) + adcvalue;
filter_output = temp / 4;
} while (1)

}

驗證效果可以這樣看, excel 做的, simple8bit_LPF.rar (11.73 KB, 下載次數: 1, 售價: 2 個酷幣)

常數k選4的話 SIGMA = 1 - 1/4 =0.75, 濾波輸出也很快速逼近adcvalue, 一般都夠用, 除非你的取樣率需要很高. 假設adcvalue就是100, 5次取樣後達到 63%, 12次取樣後達到95%, 是不是和電容充電的曲線很像呢, 電容的一大功用就是 [濾波]. 如果加大常數K, 等於加大濾波電容量, 不過實際還要兼顧取樣率和需要, 不能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