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 18650 突然暴斃?

楼主(2016-06-14):
小弟的行動電源裝了四顆Sanyo 18650(無保護板),買來非常少用,充電次數應該沒超過30次吧,無奈昨天發現有一顆完全沒反應,充電充不進(4.2V~12V都試過),放電也零電流,有人遇過這樣的情形嗎? 不知道可不可以救得回來?

网友:
就小弟的認知是~內部的安全開關啟動了~
安全考量之下會報廢掉~

网友:
裡面出事了   想了解更多的話就必須拆了

网友:
這篇參考試試看吧...

18650電池另類搶救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26-1-1.html

网友A:
18650電池另類搶救法

這個有個前提你要注意,必須該電池確定是 0V

另外~現在18650電池也不算貴,買一顆新的不是用起來更安心嗎?

另外~你的行動電源也曬一下型號吧! 因為18650鋰電池,基本上會壞
多是~過充&過放~所造成

說不准是你"充電器-->連接線--->行動電源" 這個方面有問題

另外你電池從買到的時間到故障用多久了? 4顆電池多是同時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電池另類搶救法

這個有個前提你要注意,必須該電池確定是 0V

電池買來大約兩年了,不過少用,長時間只充一半電保存。原先的行動電源不是這款,是ALI的那款常見的型號,後來常常發高熱,不敢用又換了這款(電池拿過來用),號稱獨立充放電。 聽您一說的確有可能充電器這邊弄壞電池,多謝提醒。下次要來檢查一下充電電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買來大約兩年了,不過少用,長時間只充一半電保存。原先的行動電源不是這款,是ALI的那款常見的型號 ...

看不出产地是哪里

网友B:
放冰箱冷凍1天,再退冰乾燥後再充電試看看!
用這方法也撐不久!

楼主:
電源殼是中國製,電池好像是日製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冰箱冷凍1天,再退冰乾燥後再充電試看看!
用這方法也撐不久!

我再試試看,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買來大約兩年了,不過少用,長時間只充一半電保存。原先的行動電源不是這款,是ALI的那款常見的型號 ...

鋰電池若長期不用只充一半是不行的,網路上資料是說長期不用最佳是電量到80%
不過實際上沒人那麼閒

(長期不用)我的習慣是電池充飽後,用個5~10分鐘,然後就可以收好不用了!放個一年半載多不會低於40%

你的問題因該是電池"過放了",因為你只充50%,但是這個50%是指你整個行動電源的電池的50%,實際上每顆電池不見的多有充到50%搞不好體質比較差的只有30%,體質比較好的已到70%

所以體質較差的就放到過放,電池內部安全機制啟動就不能充電了.

若你真的要救那個電池,就是用針筒加水拔罐大法,才有可能就回來

鋰電池~你冰到地老天荒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另外補充:

像你圖片那種有獨立顯示電池容量的,買來時要先校正,就是先將電池的電全部耗盡後再將之充飽電
至少做一次這個步驟,這樣電池顯示的電量才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若長期不用只充一半是不行的,網路上資料是說長期不用最佳是電量到80%
不過實際上沒人那麼閒

早上拿去冰了,不行的話再用針筒加水拔罐大法伺候。這台是四顆獨立型,設計者就是要解決不同電池(數量、電量)混裝的問題,所以哪顆電低於標準值就自動停止供電,充電也是一樣。因此,這顆電池壞得很奇怪,我猜測跟過充應該有點關系。另外,這台不曾完全放電過,都是用過就馬上充電,沒想到才用幾次就壞一顆電池,之前搭配狼大測試過的AiLi電源殼卻好好的。

對了,想請教一下針筒加水拔罐大法,是要先用針筒減壓不行的話再加壓對嗎?

网友:
18650锂电是否拆卸时容易发生爆炸?

楼主:
回報一下,剛剛從冷凍庫拿出來,結果竟然出現1.7V電壓,讓我高興了一下。試著充電卻充不進去,連1ma都不到,用負載儀放電也沒有電流。後來試針筒加水拔罐大法,做完量測電壓竟然回到2.2V,可惜依然無法充放電... 這顆應該是壞了,殘念

网友:
要我说,电池坏了还是丢一边。勉强用着真让人不放心。再,自己进行所谓的“修复”,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而且还危险。更何况现在的电池价格不高,没必要折腾的!
实话实说,楼大不要见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