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教關於RS232的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6-06-14):
1. 請問各位高手 我想從電腦後面RS232端子 將他的GND 以及TX 接示波器GND 以及信號端
    然後再由超級終端機發送一個字元 請問 這樣子量測的到訊號嗎??

以上

网友:
當然,可以(量得到),只是...

你要了解更多東西 baud rate, RS232準位, 是否有奇偶同位, handshaking,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RS-232

网友A:
可以看得到,但無法辨識,因為一閃即過,除非用儲存式示波器或邏輯分析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得到,但無法辨識,因為一閃即過,除非用儲存式示波器或邏輯分析儀。

我剛剛量測的結果 怎麼量都量不到
我把cts rts 接再一起 就量的到了
可是感覺不是這樣 應該cts rts 不接應該量的到訊號才對
請問我的接法是不是太簡單了 或是哪裡操作有問題呢?
或是電腦端的端子還要接什麼嗎?
請各位高手指導 感恩
備註: 我用的是RIGOL DS1054 示波器

网友:
請愛用邏輯分析儀,
關鍵字:saleae 8
有需要,大胖可以借!

网友:
這個要用邏輯分析儀看得比較完整和清楚.
用示波器一閃即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剛剛量測的結果 怎麼量都量不到
我把cts rts 接再一起 就量的到了
可是感覺不是這樣 應該cts rts 不接 ...

使用右上方的"SINGLE"功能,可抓取暫態信號.再進入其RS-232信號解碼功能,亦可在示波器上讀出其對應值.請參考此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DS10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右上方的"SINGLE"功能,可抓取暫態信號.再進入其RS-232信號解碼功能,亦可在示波器上讀出其對應值.請參 ...

老師 我用single也試過了 抓不到
是哪裡調整錯了嗎?
照理說示波器應該抓得到才是 ....

楼主:
我知道怎樣貼圖了 現在才想起來 嗚嗚嗚
原諒小弟
我是用這樣去量測的 用一個rs232母座
像是下圖
我這樣子 量測 TX 與 Gnd端訊號 怎樣量測都抓不到
但是我把CTS RTS接起來之後
像是下圖
這樣可以抓得到訊號 如下圖所示
請問一下 我哪裡接錯了ㄚㄚㄚㄚㄚㄚ

因為應該RTS CTS 不接也能有訊號?
是否我示波器調整錯了呢?????

以上  感恩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右上方的"SINGLE"功能,可抓取暫態信號.再進入其RS-232信號解碼功能,亦可在示波器上讀出其對應值.請參 ...

老師 我先把時間調到5秒一格
然後不接CTS 跟 RTS
然後狂按超級終端機
沒有任何訊號產生 ...

嗚嗚嗚

怎會這樣 是我理解錯了嗎?
一定要接CTS RTS才會有訊號嗎?
還是我測量方式根本錯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樣貼圖了 現在才想起來 嗚嗚嗚
原諒小弟
我是用這樣去量測的 用一個rs232母座

問個題外話!

你是打算做什麼用途呢? 話許你說出你測試的目的,其他人也許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個題外話!

你是打算做什麼用途呢? 話許你說出你測試的目的,其他人也許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報告 Ultraman
我沒有什麼特殊用途 純粹想看到信號進入到max232的rx然後從另一端出現
了解信號流而已
但是
第一步 我想先看信號是不是在我要的接腳TX所產生
所以才會量測
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 Ultraman
我沒有什麼特殊用途 純粹想看到信號進入到max232的rx然後從另一端出現
了解信號流而已

或許超級終端機會去檢查那2個控制信號,我不是很確定.但至少示波器已是可抓到信號的.

网友:
http://flykof.pixnet.net/blog/po ... E%E6%8E%A5%E6%B3%95(3%E7%B7%9A)

http://www.programmer-club.com.t ... /embedded/2459.html

這兩個網址的可以參考,其實您也差不多試出來了.

RTS跟CTS的作用就是控制可不可以開始傳送資料.

我猜想沒接的話,大概會是

PC:喂,我要傳資料了喔!!
遠端:.......
PC:你好了告訴我一聲!!
遠端:.......

网友:
把流量控制改成"無"看看.

网友:
學習新東西/新知識 最好從spec規格(書)下手....
了解 spec規格(書) 是"最快"途徑---也許對初學者來說,
有相當的困難度,但只要能通過第一個 spec規格(書) 洗禮後,
以後要學習任何新事物都能得心應手...

註: 十幾二十年前,常常想要找到 spec規格(書),都要費盡心力,
現在80%大部分只要google一下就有了---不怕找不到,只怕資料太多,多到看不完....

楼主:
Ricky 大大
按照你說的
調整之後不接RTS以及CTS
就可以抓到了
YA~~~~~~~~~~
但是 調整成無 跟硬體差別在哪裡呢???

网友:
示波器的用法~單次觸發可抓到一開始的信號~
底下裏面有單次觸發在例子
http://bbs.pigoo.com/thread-51366-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Ricky 大大
按照你說的
調整之後不接RTS以及CTS

硬體沒差   輸出信號是被軟體控制的

關鍵是軟體控制硬體   現在已知軟體設定會影響到信號輸出與否  再來是程式控制輸出資料內容  示波器是無法辨識的  只能夠測量信號的電氣特性  ton toff 以及上升沿跟下降沿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7%E8%BE%B9%E7%BC%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體沒差   輸出信號是被軟體控制的

關鍵是軟體控制硬體   現在已知軟體設定會影響到信號輸出與否  再來 ...

感謝專炸大大 又上到了一課

网友:
有沒有圖片想放在第一篇的   放了就能移到技術版區
發文時純文字記得要關掉  圖片要在800*600   200KB以下   圖文須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量測的結果 怎麼量都量不到
我把cts rts 接再一起 就量的到了
可是感覺不是這樣 應該cts rts 不接 ...

因為您在作業系統之下運作程式,實際送到傳輸埠是呼叫系統函式來達成的,所以會受到作業系統的制約,如果自己寫的程式直接控制硬體就沒這種限制,往好處想是系統幫忙做了很多事。

如果是單晶片系統就單純多了,少了作業系統的介入想怎麼做都可以,將字元寫入傳輸暫存器馬上就傳出去,不會受RTS/CTS的影響,甚至將RTS/CTS/DTR/DSR等用來當一般I/O點都沒問題。

用一般示波器來觀測,可連續傳送同一字元即可產生週期性重複波形,會比較容易觀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Ricky 大大
按照你說的
調整之後不接RTS以及CTS

流量控制你可以想成"接收端"告知"傳送端"自己已經準備好接收資料.
如果"接收端"未準備好接收資料,"傳送端"就送出,那就會漏接.
"傳送端"一直等不到"接收端"的訊號,當然不會傳送資料.

而"接收端"和"傳送端"之間如何溝通,就是靠RTS等等的這些訊號.
因為你沒有"接收端"來設定這些訊號, 所以不是手動去設定, 不然就是不要去確認"接收端"是否準備好接收.
這些你去研究RS232的交握協定就會瞭解.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指導
Ricky 大 我有上網去了解了 謝謝你
專炸大 現在還可以貼在第一頁嗎? 怎麼做 而且要貼怎樣的圖呢? 我怕我貼錯....
ysc大 我了解了 謝謝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指導
Ricky 大 我有上網去了解了 謝謝你
專炸大 現在還可以貼在第一頁嗎? 怎麼做 而且要貼怎 ...

當然可以貼 第一篇現在已經超時鎖定了  由我來移動上去就可以了

圖片就是RS232 母座板子跟探棒的接法就可以  要拍張實際的接圖   不是用畫的喔
圖片貼在我這邊的回覆就好了   還有建議單獨回覆 才會收到通知  佔版面沒關係  反而這樣比較活絡一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得到,但無法辨識,因為一閃即過,除非用儲存式示波器或邏輯分析儀。

请教:

        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强在什么地方(看波形图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

        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强在什么地方(看波形图方面)?

用途不同,不能說邏輯分析儀一定比較強。

示波器主要是測量類比波形,儲存式示波器儲存波形是透過高速A/D將波形記憶下來,所以數據量不小,通道數常見的都是以兩通道為主。

而邏輯分析儀主要是 測量/記憶 數位波形為主,只需要記憶HI/LOW數據量比較小,通道數至少8通道起跳,不同機種有不同附加功能,如分析傳輸協定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然可以貼 第一篇現在已經超時鎖定了  由我來移動上去就可以了

圖片就是RS232 母座板子跟探棒的接法就 ...

請問專炸大
是像下圖這樣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專炸大
是像下圖這樣嗎??

好的  這個圖片可以 那我就複製一份圖片貼到第一篇然後移動帖子到新手上路板區供後人參考
標題跟內文我也改一下

本來的標題是:
想請教關於RS232的問題 (我沒有圖) 改成了  想請教關於RS232的問題 (已解決)

本來的內文有做些刪除:
2. 因為我沒有圖 不知道貼哪裡 貼打屁閒聊可以嗎??   這段不會出現在第一篇了  已經有圖片了

然後關於測量    地線要注意長度   怕地線過長 影響到要觀測的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  這個圖片可以 那我就複製一份圖片貼到第一篇然後移動帖子到新手上路板區供後人參考
標題跟內文我也 ...

專炸大師 有地線過長導致測量有問題的範例嗎?可以動手做的 簡單的
我也想看看地線過長量出來的訊號會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大師 有地線過長導致測量有問題的範例嗎?可以動手做的 簡單的
我也想看看地線過長量出來的訊號會怎樣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odpCuxwn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