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楼主(2016-06-14):
各位大大好︰
上次有賣LED 顆粒的老闆讓我在論壇販售台灣光海科技的7W LED 燈板,但是很多人都在跟我問驅動器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9799-1-1.html

驅動器的問題我只能向老闆及wish 求助,終於今天wish 把樣品拿回來了,我請wish 幫我試試看能不能使用?
結果它就傳了一些圖片給我,跟我說把圖貼上給大家看,這樣大家就了解了。

這個LED 驅動板輸出電流是300mA,7W LED燈板是150mA,所以要兩個7W 的燈板並聯使用才行,大家可參考上面的照片例子,如果大家有疑問請把問題貼上來,wish 說他會跟大家討論。

驅動板每個50元,有需要的會員請先登記,因為貨並不在我這裡,我看需要多少數量再統一進貨。
7W LED燈板我還有貨,有需要的會員也請再跟我聯絡,登記請註明驅動板數量及7W LED燈板數量,7W LED燈板是20個一盤,買10盤多送一盤。

輸入電壓:90-260V /AC
輸出電壓:40-70V /DC
輸出電流:300mA

範例︰
1. wish                驅動板*5                7W LED        *20

网友:
學姐!
我要買10個

网友A:
請大家有問題直接在論壇發問,不要用訊息向我問問題,我要一個個私下回答就失去痞酷網的意義了,而且也會用掉我許多時間。

Q︰有會員問我如果不想這麼亮要怎麼改?
A︰一個正規的LED 驅動板應該至少要做到恆流,以上面驅動板的例子是設計在300mA,而烏骨雞學姐賣的7W 燈板是使用150mA,所以要並聯兩個使用,讓每個燈板各使用150mA,而光海的規格書說明150mA 是訂在該燈板最亮的工作數值(再亮就不建議),如果要讓降低亮度那就必須降低150mA 電流。
請看一下最後一張照片有寫CS 電阻,紅色圓圈內有兩個SMD 電阻,分別是1R00及1R20,1R00是指1Ω,1R20是指1.2Ω,這兩個電阻是誤差1%的精密電阻,大家注意一下這兩支電阻是並聯在一起的,是的,要改變電流就是改變這個地方。

我們先談一點基礎,兩支電阻並聯的公式是R1*R2/R1+R2,以上面的例子代入則是1Ω*1.2Ω/1Ω+1.2Ω,也就是1.2Ω/2.2Ω=0.545454......Ω。
電阻並聯的目的除了分擔電流,也可以組合成特別的阻值,在這個地方當然是為了要組合成特別的阻值,要使用1% 精密電阻則是為了減少溫度造成的漂移,電阻並聯後有一個必然的結果,那就是並聯後總阻值一定是低於兩支電阻中的任一支,以上面的例子,如果你可以把電阻並聯後的總阻值大於R1或R2,歡迎你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請把R1或R2焊掉一個試試,你就會發現輸出電流降低了,也就是要降低輸出電流必須提高R1、R2並聯後的阻值,如果你看到這裡還不知道為什麼焊掉一個電阻就可以增加電阻,那就再把上面的並聯公式再仔細想一次,降低還至於要降低多少要自己試一下,只要總阻值是比0.54545......Ω高就對了。

其實想一想,這個7W 的燈板很便宜,而且一個驅動板要接兩個燈板,那乾脆定在200mA~240mA左右就好,這樣對LED 也好,也不用太大的散熱片,大家可以試試。

最後是可不可以一個驅動板只接一個7W 燈板?我想應該是可以,以上面的例子,焊掉1Ω 電阻,只留下1.2Ω 就好,並串入數位電表的電流檔看看流過多少電流再決定增減1.2Ω 的阻值。

Q︰如果要接多個燈板,一定要買多個驅動板嗎?
A︰我是不知道你要接幾個燈板?如果要接很多個,那自然是要換能輸出較大電流的驅動板,我已經有請人寄樣品給我,有到貨我會貼出來。

再嘮叨一次,訊息(也就是PM)是在聯絡事情,並不是在問問題,有問題(尤其是技術問題)請在論壇上發問,除非是不方便公開的事情,否則都請在論壇上發帖詢問。謝謝配合!

補充︰
8樓有續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大家有問題直接在論壇發問,不要用訊息向我問問題,我要一個個私下回答就失去痞酷網的意義了,而且也浪費 ...

我也很認同這一點。。。。。

就是請站友不要私下問問題或要line,要電話的。。。。。

不管是不好意思或為了自己方便,也要考量一下對方是否方便。

有什麼問題公開問有二個好處:
一是,有空的人可以回答你(你私下問的那個人可能沒空或想休息)
二是,或許有別人也想知道你所問的問題跟別人回答的答案(這樣效率跟效益才會高)

(這一點大多年紀越大才會越懂為什麼,但這種事早懂比晚懂對自己的人生比較有好處。)

我上站己好幾年,沒有私下問過Wish大技術問題。。。。。。

网友B:
我對照片那顆標示 fuse 的精密電阻,比較好奇

紅黑棕 = 20x10=200歐姆 (正負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對照片那顆標示 fuse 的精密電阻,比較好奇

紅黑棕綠 = 20x10=200歐姆 (正負0.5%) ...

我知道你的疑慮,我曾經動用毫歐表確認過只有0.2Ω,那確定是一個保險絲。

网友C:
上次10w的led,就可以用這個驅動電路板了。

网友A:
想一想三樓說了一堆也光說不練,所以還是我自己先來好了。
首先我拆下1R00的電阻,只留下1R20電阻在電路板上。

看到下面的電流數值我只能說真是巧,150mA是光海指定的最亮值,而1.2Ω剛好是149mA。

這時兩個7W LED還是會亮,但是亮度就減少很多了,電流少了一半,結果這樣當然是正常的。

既然剛好是150mA,那改接一個7W LED試試?

這下亮度回到正常了。

三樓說過了,如果散熱器不夠大,最好減少一些電流,如果一個驅動板只接一個燈板,那先從120mA試試?不過我是覺得這個燈板太便宜,用兩個燈板,降低電流使用可能比較適合長時間使用。

※點LED 時最好有護目鏡或把光線轉到別處,我只看了一下子,到現在眼睛都有黑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次10w的led,就可以用這個驅動電路板了。

我沒有10W LED了,這就有請蜜蜂老大親自試試。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10W LED了,這就有請蜜蜂老大親自試試。

老大都說話了,好的那就來10顆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网友A:
哈!大家都不需要LED 燈板,只需要驅動板,是之前買的燈板都沒有在使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大家都不需要LED 燈板,只需要驅動板,是之前買的燈板都沒有在使用嗎? ...

我最近才買的~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5. tsao0427         驅動板*10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5. tsao0427         驅動板*10
6.ab708011        驅動板*30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5. tsao0427         驅動板*10
6.ab708011        驅動板*30
7.PHILIPS980     驅動板*10

网友D:
4l

引用 网友A:
哈!大家都不需要LED 燈板,只需要驅動板,是之前買的燈板都沒有在使用嗎? ...

後續還會有散熱板及燈罩的需求.

要有創意才會有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後續還會有散熱板及燈罩的需求.

要有創意才會有價值.

那就可以組合LED 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想一想三樓說了一堆也光說不練,所以還是我自己先來好了。
首先我拆下1R00的電阻,只留下1R20電阻在電路板 ...

請問如果要調光該怎麼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問如果要調光該怎麼做?

如果是做簡單幾段調光,就是改變電阻的組合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簡單幾段調光,就是改變電阻的組合即可。

阻值這麼小,又是精密電阻。如果想要可以無段平滑的調光,該怎麼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阻值這麼小,又是精密電阻。如果想要可以無段平滑的調光,該怎麼做?

那就不能用這個驅動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能用這個驅動板了。

能不能幫忙問問有沒有適合的驅動板?或是有甚麼可解決的方法嗎?

网友:
請問驅動板輸出電壓?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阻值這麼小,又是精密電阻。如果想要可以無段平滑的調光,該怎麼做?

無段平滑的調光,應該要控制電流或者PWM控制....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5. tsao0427       驅動板*10
6. ab708011      驅動板*30
7. PHILIPS980    驅動板*10
8. kkfish            驅動板*12     7W LED *20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5. tsao0427        驅動板*10
6. ab708011       驅動板*30
7. PHILIPS980     驅動板*10
8. kkfish            驅動板*12     7W LED *20
9. ysniwo            驅動板*10

楼主:
我已經訂貨了,有登記的大大可以開始匯款,謝謝。

网友:
1. 超級火龍果    驅動板*10
2. muc7615sis     驅動板*10
3. lu6666            驅動板*10
4. vacio              驅動板*20
5. tsao0427        驅動板*10
6. ab708011       驅動板*30
7. PHILIPS980     驅動板*10
8. kkfish            驅動板*12     7W LED *20
9. ysniwo            驅動板*10
10.JAZZ7002      驅動板2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幫忙問問有沒有適合的驅動板?或是有甚麼可解決的方法嗎?

我有幫你問了,賣驅動板的老闆因無這種需求,所以沒有進這種驅動板,也就是一定有這種驅動板,只是他沒有進貨,得自己找別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幫你問了,賣驅動板的老闆因無這種需求,所以沒有進這種驅動板,也就是一定有這種驅動板,只是他沒有 ...

謝謝老大熱心幫忙問,既然沒進,就只能先訂購目前這款驅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老大熱心幫忙問,既然沒進,就只能先訂購目前這款驅動板。

不客氣!他現在沒進貨,並不代表未來不進貨,有看到我會拿給烏骨雞學姐。

网友F:
請問驅動板的輸出電壓是多少dc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驅動板的輸出電壓是多少dc

已補在一樓了,請自行看一下!

楼主:
今日開始LED 驅動板會陸續寄出,歡迎各位老手也提供安裝實例給新手會員參考喔!

楼主:
我有多買LED 驅動板,有需要的會員可短訊連絡購買,謝謝

网友G:
學姐好
我需要7W LED 20顆+ 4顆驅動板,請告知含運總價,我再匯款,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學姐好
我需要7W LED 20顆+ 4顆驅動板,請告知含運總價,我再匯款,謝謝

請收短訊

网友H(2016-07-25):
跟學姊買10片驅動板結果發現不能用,請問大家輸出電流300mA有辦法改成350mA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學姊買10片驅動板結果發現不能用,請問大家輸出電流300mA有辦法改成350mA嗎? ...

可否說明一下不能用是什麼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學姊買10片驅動板結果發現不能用,請問大家輸出電流300mA有辦法改成350mA嗎? ...

350mA很容易燒壞燈珠的

网友H:
wish大您好,本來想替換家裡一批不到一年壞掉的4w LED嵌燈變壓器, 替換上結果LED閃爍, 原本的變壓器外盒是寫output 350mA , 研判應該是這地方規格不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wish大您好,本來想替換家裡一批不到一年壞掉的4w LED嵌燈變壓器, 替換上結果LED閃爍, 原本的變壓器外盒是 ...

坎燈規格您要確認一下喔,驅動板有定電流及定電壓,你拍些照PO個文,站上大大都很熱意幫您,350mA使用300mA驅動板足以驅動,應該是電壓規格,幾串幾並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坎燈規格您要確認一下喔,驅動板有定電流及定電壓,你拍些照PO個文,站上大大都很熱意幫您,350mA使用300 ...

Dave大我晚上補拍照片傳上來

网友H:
板子上寫2w x 2led - al8805
另一組好的,我量燈板出線的電壓是12v,這樣代表恆壓12v嗎?

网友J:
輸入電壓:90-260V /AC
輸出電壓:40-70V /DC
輸出電流:300mA

規格是寫著玩的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輸入電壓:90-260V /AC
輸出電壓:40-70V /DC
輸出電流:300mA

哈哈  對電子實在是超級新手,是我沒看清楚,小的先行告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子上寫2w x 2led - al8805
另一組好的,我量燈板出線的電壓是12v,這樣代表恆壓12v嗎? ...

這個規格難怪烏骨雞學姐的驅動板不能用。

网友:
上次有說學姐賣的10w led等板可以用這個7w的驅動板

因為驅動板的規格是輸出電壓 40~70v,輸出電流是300ma

所以10w led燈板需要2塊串聯在一起才可以符合這款7w驅動板。

來看照片了

前2張照片是led 驅動板的電壓63.57V

實際的電流0.303A =303ma

電路接法 就2塊10w led 串聯接起來

臨時找不到大一些的鋁散熱片,先拿一截鋁軌道應急一下,真的只

能應急一下,鋁軌道超熱的。

要diy的朋友要注意散熱的問題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  對電子實在是超級新手,是我沒看清楚,小的先行告退

你的led燈可以4個led燈串聯起來(12+12+12+12=48)就可以用這個驅動板了。
等於4串或5串都可以用。
東西買了不用可惜,可以這樣接來使用。

网友K(2016-11-09):
請問學姊那邊還有這種驅動器嗎?另外燈板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學姊那邊還有這種驅動器嗎?另外燈板有沒有?

大大,都還有喔!

网友K:
暫時先買5個驅動器好了

麻煩先給帳號,晚上回家匯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暫時先買5個驅動器好了

麻煩先給帳號,晚上回家匯錢!

請收短訊

网友L:
LED 驅動板,,,請問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LED 驅動板,,,請問還有嗎?

不好意思,暫時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LED 驅動板,,,請問還有嗎?

大大,我有再買進,有需要再跟我聯絡,謝謝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有再買進,有需要再跟我聯絡,謝謝

需要2個LED驅動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M:
需要2個LED驅動板,謝謝。

請收短訊

网友:
這個驅動版(40~70VDC/ 300mA) 看起真不錯,驅動我的漢堡燈(原故障驅動電源標示32VDC/300mA)真的會閃爍.
得到印證,電壓規格比電流重要!!

上述漢堡燈20個燈珠,10串2並,猜每個燈珠0.5W.  如圖一.

嘗試改造之,拆了驅動板上的變壓器,得到下列數據,分享之:
第一層: 輔助線圈(約12圈,含鐵心的電感量約0.022mH),
第二層: 輸入側高壓線圈局部的部分(約50圈)
第三層: 輸出側線圈(約66圈,0.56mH)
第四層: 輸入側高壓線圈的其他部分(未再繼續拆解)。其總電感量約 1mH

我將輸出線圈"減繞"剩約(33圈或40圈,猶豫間,忘了),其他的依序且依照"原繞線方向"繞回,焊回輸出腳.
焊回驅動版。點漢堡燈,燈亮,輸出電壓33VDC,電流430mA
拆卸CS電阻(1R00//1R3O)的1R30,輸出電壓30VDC,電流270mA.
用2R00取代1R30 (即1R00//2R00),輸出電壓32.5V,電流380mA. 如圖三,牆壁的功率表顯示12W.

下次有空,想到一個簡單方法,就是把另一個LED驅動器的輸出側線圈兩端解焊,絕緣,不使用。
在最外圈繞33圈(腳針朝上由,(右)輸出側往輸入側(左)看,順時針)當新的輸出線圈,估計大約可降輸出電壓到(20 ~35VDC) ,再來改CS電阻,控制輸出電流到想要電流。
動作快的網友,請分享這簡單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N(2020-02-06):
學姊 這個LED燈板驅動器 還有嗎? 我要五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學姊 這個LED燈板驅動器 還有嗎? 我要五個

大大,還有喔!

网友O(2020-11-24):
請問驅動板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O:
請問驅動板還有嗎

還有喔!

网友P(2022-11-15):
請問學姐一下,如果原本是240mA改用300mA的驅動板,燈珠會比較快燒壞嗎?

网友:
引用 网友P:
請問學姐一下,如果原本是240mA改用300mA的驅動板,燈珠會比較快燒壞嗎?

請參照規格表,這個燈板一個是150mA,這是最高亮度,如果用300mA需要兩個並聯。
想讓LED 工作在最高亮度就需要對散熱很講究,如果想讓LED 長時間工作,那就不要讓處在最高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