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電視 SMT-37HD3 藍燈閃耀DIY 維修

楼主(2016-06-14):
我的三洋 SMT-37HD3 37吋電視,最近開始漸漸瑕疵了!
開機後,電源藍燈一直閃耀,閃耀後又停下,再按開機,才能有畫面。

三洋服務不錯,早上網路報修,下午四點就來看。
只是他簡單看後說,維修至少四千多~五千多跑不掉!怕不划算...
( 怕問題可能至少兩個以上引起.)
所以,也就只好給它看到壞,然後當成自己的大電子玩具,自己找膨凸電容來換新品焊接!

後來網路簡單搜尋,第一條就是這網站的某篇文章..
[問題求助] 三洋 SMT-37HD3偶發性不開機(已完修) 34428-1-1.html
機型與問題點都差不多,先抓來庫存.. ( 電源版 跟 高壓版 )

我不懂電子,也不會啥三用電表,不會看電路圖..
不過,找找膨凸的電容更換跟焊接,應該還 OK..

搞定了 !!  ( 買兩個新電容材料好像是 10 塊錢 )
兩個鼓起的電容,更換一樣規格,就正常了。

謝謝這網站豐富的資訊資源 !  謝謝各位先進大大 !!
測試幾天再來看看情形...

网友:
利害n_116|  恭喜完修

最好可以全部的電容 換過~~  應該可以看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  恭喜完修

最好可以全部的電容 換過~~  應該可以看更久

好.. 下次如果又開始有點怪怪. 乾脆一口氣通通換..
目前先摸著更換..
畢竟我也只會這招  ^ ^ |||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第二張那一整排全換才不會有問題
不過反正現階段可以看~等再有故障再處理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增強信心

网友C:
記的~幫忙多點些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的~幫忙多點些廣告

好..  懂了 !!

网友:
真利害n_116|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D:
若嫌拆機殼麻煩 還是一起都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張那一整排全換才不會有問題
不過反正現階段可以看~等再有故障再處理吧! ...

好.. 等過陣子. 我就乾脆後面那排藍色電容全換 !!
前排 兩個 藍色電容也換..
( 工作即將忙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嫌拆機殼麻煩 還是一起都換了吧

說實話. 原本預算是 2 ~ 3 千修理費..  ( 我也怕麻煩 )
只是他說 4千多 ~ 5千多跑不掉..  還不保證全部修好..
意思是說買新的比較划算.. ( 新的又要一萬跑不掉 )
所以只能 男兒當自強 了..   好在我有電動起子..  拆得輕鬆..

主要還是貴網站. 那篇文章有拍照.. 可以得知最基本的零組件跟位置圖
過陣子. 我會乾脆換掉..
謝謝各位前輩指教 !!

=====================
逛網站突然發現也有 "付費" 版 ?!  ( 筆記中 )

网友:
原來原廠技師也是這樣報價的!真的見識了。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