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零件如何用電錶量測好壞

楼主(2016-06-14):
來這裡混了好久~還不會判斷這零件是好是壞n_081|
這是從一顆POWER拆下來的~我會拆它是因為上電後無輸出~但是這個散熱器整個發燙
所以我就拆下它了,想說它發燒了應該有問題了,所已只好請教大家這零件如何用電錶量測好壞

學姐不知有沒有賣這個

左邊這2顆應該多是一樣的 W20NB50
右邊這顆C5027S

网友:
半導體一般故障最多就是短路,可以先測量看看。

网友:
我以前也跟你一樣,一直在學怎麼量這個。。。。。也大概會了一些。。。。

但我覺得這可能買[晶體測試儀]簡單解決就算了。。。

网友:
我想你應該先GOOGLE一下 這2顆是什麼元件再依元件接腳功能作量測
W20NB50
C5027S

网友:
STW20NB50
N - CHANNEL 500V - 0.22Ω - 20A - TO-247 PowerMESH MOSFET

2SC5027 NPN SILICON TRANSISTOR

提供資料,怎麼量測,論壇內有教學自行查閱。

网友:
買[晶體測試儀]簡單解決, 雖然我在這也混了很久了,痞友說把電容全掃過,我就把電容全把下來,一顆一顆量,只有2顆超標而以,所以其它在焊回去,

楼主:
晶體測試儀可以正確辨識零件~就是好的嗎?

我用數位電表照這篇測量 ~也是沒有短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看來要上電測一下了~這是我最怕的事n_121|

网友:
IGBT 是MOSFET 及BJT 結合體,判定好壞有一點點不一樣喔~
再Google 一下,不一定pigoo 內文章

文章的電表可以測2SC5027,或是電表上有EBCE數位電表也可以,依wet 大提供的資料對應腳插下去,hfe 值符合資料的規範即可

楼主:
這顆除封裝不一樣外~功能是一樣的吧!數據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可以代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除封裝不一樣外~功能是一樣的吧!數據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可以代用嗎?

那是封裝不一樣,你原本的C5027S是TO-126,9樓貼這個C5027是TO-220,C5027可以代C5027S,反之則不行,不過C5027S是絕緣型,你得要自行解決絕緣問題。
從第一張圖C5027S的腳有扳開看來,電路板應該了是用TO-220才對。
至於W20NB50 若買不到,可用IRFP460 代,IRFP460 烏骨雞學姐那裡有,價錢不是最便宜,但保證是真品,露天也有便宜的可買,為什麼便宜就不多說了。

楼主:
WISH大 絕緣可以墊上塑膠片嗎? 這樣散熱會不會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絕緣可以墊上塑膠片嗎? 這樣散熱會不會有問題?

例如你要回應我發的帖子,那你要在該帖下方按回覆,這樣我才會知道,不然我是不會看到的。
以你的例子要代TO-220,要一片絕緣片跟一個絕緣膠套,絕緣膠套是套在螺絲上,再鎖到TO-220的螺絲孔,TO-220的耐受功率比TO-126高很多,你可以看一下我附的規格表,原本的C5027S 只有1.25W,C5027 卻有50W,你只要施工正確,散熱問題儘管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絕緣可以墊上塑膠片嗎? 這樣散熱會不會有問題?

記得有種東西叫雲母片 可以看看

楼主(2016-09-17):
直接更換老大建議的新品已經修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