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電容在汽車上的應用

楼主(2016-06-15):
1.一般轎車在啟動時,其瞬間啟動電流常超過500A以上,且因其壽命問題,常會不定期讓你的汽車在半路拋錨,故市面上廠商有不同小型救援電池上市,主要是夾其體積嬌小,攜帶方便的優點.
2.本次要介紹的產品為超級電容,主因是其具體積小/容量大/極低內阻的優勢.
3.超級電容因其本身的耐壓都較低,本例為2.7v,故應用於汽車電瓶的取代時,需使用6顆串聯,但總容量僅剩1/6,但因其內阻甚低(3.2毫歐),故可瞬間提供數百安培的啟動電流.(使用前應先充好電,再接至汽車上)
4.影片中有教導你如何測試短路電流,因此電流極高,在操作時更應謹慎為之,免得遭受與作者相同的處境.

网友A:
看這個人的影片真的有點幹聲連連。。。。。

感覺好像是一個愛玩的土砲玩家。。。。。。另外,這個人不能從事有危險性的工作。例如到核電廠或台電上班。。。

不是自己死就是死別人

网友:
最後你還可以看到他用的示波器有多高級。。。。

再回想一下,之前他的示波器還被震下來砸了一下。。。。。還好LCD沒破。。。。。算他運氣好。。。

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個人的影片真的有點幹聲連連。。。。。

感覺好像是一個愛玩的土砲玩家。。。。。。另外,這個人不能從 ...

其實作者應是事先已知道這些危險性的,只是他是用一般人容易犯同樣錯誤的手法,來告訴你不要去犯同樣的錯誤.

网友B:
(影片)看看就好....

因為要用在"車上",溫度是一個挑戰....
超級電容(電容量已不是問題--所有類型電容最高),目前耐溫只有七八十度而以...
實務上要放在車子上使用會有疑慮...(不然早就一堆超級電容的逆電流產品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看看就好....

因為要用在"車上",溫度是一個挑戰....

高溫的確是電子產品主要殺手,所以部分產品只能用來應急,並無法長時間工作在惡劣環境中,本影片中大家也可
將重心移至信號如何量測及評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溫的確是電子產品主要殺手,所以部分產品只能用來應急,並無法長時間工作在惡劣環境中,本影片中大家也可

這個影片真的是在展示與宣傳示波器!!

口水流滿地n_092|

网友:
這個意思,像是逆電流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影片真的是在展示與宣傳示波器!!

口水流滿地

那口水流完了,等看到美女只能流鼻血了,耶也,不要跟香吉士學習喔 ....

网友:
版大這篇讓我想到下方連結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2569-1-1.html

不知道那幾位會員有做出那些實驗?

网友:
我還是乖乖地用外掛鋰鐵電池就好了><

网友:
可以看這篇狼大的實驗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ost/45128879-rce超級電容組簡介及實測,沒有外文的隔閡比較容易看懂,不用高級示波器也行。

由於電容蓄電力太小必須搭配傳統鉛酸電池或鋰鐵電池使用。
鋰鐵電池本身體質就夠優良如再加上超級電容效果不夠明顯。
實驗是以小機車為對象,如用在汽車上的改善行為更是輕微。
車上有改裝音響超級電容的確能夠幫助改善電源的暫態輸出。

使用上的須知除了電容的使用溫度問題還要特別注意以下的兩點。
電容器並聯電壓分配平衡的問題,可能某顆的電壓會比較高或比較低,最好有用電阻來平衡電壓。
電容的漏電電流的大小,長期不用會消耗掉原車上的蓄電池,如有用電阻來平衡電壓這漏電流還會更大。

因為容量還不夠大效果也不夠明顯且有多項問題點,所以在現今的汽車上除了搭配音響外還沒有人這樣子用超級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