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電路圖)DC12V汽車用電風扇減速

楼主(2016-06-15):
小弟準備要將汽車用的DC12V汽車用電風扇減速
準備作露營使用
有爬過文章有露友建議使用
脈波調變式(PWM)控制可作無段變速,且比較省電
跪求各位先進賜圖(電路圖)~感恩~

DC12V 電風扇 40W

DC12V風扇

DC12V風扇

网友:
此款電風扇的耗電流應只有1.2-1.4A之間,換算瓦數不到40W,此關係到PWM電路元件的選用,網路上搜尋應有許多參考電路.

网友:
這個電路就可以,這是我po在自己部落格的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上谷歌 搜關鍵字 [ 555 pwm  ]

這圖看來還不錯
來自http://hobicraft.com/motor-hiz-kontrol-devresi/

Q1  自行找  N-MOSFET 代換  3A 以上/100V
D3  自行找  UF5401      代換  3A

网友:
推薦使用555 PWM電路   上面都是可行的  換個畫風而已

50K可變電阻更可以採用帶開關式的  這樣就可以完全關閉了

晶體可以用NPN-BJT也可以用N-CH MOSFET

還要記得買洞洞板跟散熱片喔   電容用日系的  基於車用環境考量 同時電路做成後 應避免直曝日光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賜圖~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賜圖~感恩

記得幫給圖及指導的大大加個好評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