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電容(16v_10u)的ESR值約為多少?可以用鉭質電容替代嗎?

楼主(2016-06-15):
有台舊廣播機的16v_10u SMD電容
測得ESR為9.95、容值10.05,外觀沒有突起或側漏
請問這顆電容的量值是否正常? 若找不到同款電容,可以拿黑色或黃色鉭質電容或其他陶瓷電容代替嗎?

長得像這樣:

它的一端連結在Atmel 89C52 的RST腳位,另一端串連在供電電容(但看不出來是正極還是負極)

打算從廢棄的機板上拆代用的電容
感謝板友解惑

网友:
這應該是 reset 用的電容,以前我使用 一般的電解電容器就 ok了!! 胆質電容器應該沒問題!!

网友:
你可以參考這一篇的做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90-1-1.html

网友:
電容接電源端為正,接RST端為負端.開機後RST瞬間為"1",然後應保持為"0".若電容存在漏電現象,則RST腳電位因無法為"0",會導致89C52一直處於RESET狀態.

楼主:
感謝 antlu  wish 解答,原來這個電容是可替換的。

感謝ciko大的詳細說明, 解開reset電容的工作原理.
89c52的腳位蠻多元的,跟CPU有點像, 卻有2組xtal, 是否一組為xtal-in, 另一組為xtal-out??

网友A:
ESR 數值請參考這張表,要將 ESR 錶與這張表單收在一起以後才方便。

MCU 的 Xtal in 與 out 這樣是算一組的,其內部就是個反向器邏輯閘而已,石英晶體接在反向器的 In 與 Out 兩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 數值請參考這張表,要將 ESR 錶與這張表單收在一起以後才方便。

太感動啦, 找時間再來研究看看,
xtal有點難度,原以為2個xtal 可以分別接2種不同的振盪器, 果然非本科有差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