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3A 面板部分,保險絲規格看法

楼主(2016-06-15):
聽說故障問題是不過電

後面發現移除排線部分後,電源指示燈會亮了

量面板部位的保險絲,發現不會逼逼叫

看來應該是有後面短路了,哪裡短路了還不明白n_061|

想說先去材料行買保險絲,這下問題來了

稍微查一下沒屋頂,發現型號應該為TR 321FF-3A

所以說是3A的保險絲...恩..嗯!!!!!!

我一直以為保險絲應該會寫耐壓幾V才對

那這個到底是耐壓幾V,完全不明白

請高手務必指點一下n_097|

楼主:
結果,把這些拆下來測量發現會導通

更換同大小上去後,保險絲已經會正常逼逼叫了

某種程度上來說,好像問題有解決n_111|

但是上電後還是會有拉電的情形,懷疑是主板

正想拆零件下來測量的時候,熱風槍剛好壞掉了n_118|

好吧這真的沒辦法再多說什麼了...((待續))

网友A:
保險絲的確都有電壓、電流、速度......等等規格,只是體積太小印不上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的確都有電壓、電流、速度......等等規格,只是體積太小印不上去而已。 ...

感謝WISH大師的解答!

我一直以為會印在PCB上面!

因為看到只有一個3就不知道它耐壓多少,這點就讓我很困惑n_14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師的解答!

我一直以為會印在PCB上面!

這種保險絲的安培數都很小,既然會燒斷,那表示保險絲之前有問題,不先解決這個原因,保險絲不管換幾個也是燒斷,解決了之後找不到保險絲就從廢板拆0Ω電阻代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保險絲的安培數都很小,既然會燒斷,那表示保險絲之前有問題,不先解決這個原因,保險絲不管換幾個也 ...

感謝您!!!!

這樣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