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把王八們做的洗碗盆的排水管正常化

楼主(2016-06-15):
朋友說裝潢了廚房的櫥櫃和平台有兩年多了, 花了30萬不到, 但是後來常常聞到臭味, 特別煮菜時要汆湯, 倒掉熱水更為明, 並且顯蟑螂也比以前多了很多.

看過以後, 證明坊間的 "裝潢公司" 和 一些外包的 "水電工", 其中確實存在不少王八蛋, 基本上是濫竽充數, 就算沒有完全泯滅人性, 也有殺人父母之嫌. 聽說那家裝潢公司在北市的中和地區, 名字讀音有 "晨遠" 二字, 實際的字不是這樣寫, 同音而已. 據說是妯娌的朋友的朋友介紹的, 因此婦孺們也就完全相信, 不疑有他, 全數買單, 結果三星期內返工三趟洗碗盆才不漏水開始能用, 老太太回想起來, 每次 "裝潢公司" 老闆帶去的水管工都不同人等, 明顯不是同一家水電行的, 因為每個都得問 "裝潢公司" 老闆怎樣做, 那老闆卻是支支吾吾. 這樣看來, 最少一共四隻王八.

事情過了很久, 王八們都已經拿了錢, 希望不要用在醫藥費或燒香上面. 老太太力邀, 唯有做志工, 把王八們的惡行的結果予以矯正, 稍微修正一下.

首先, 要知道排水管的設計原理, 教科書都有的, 有職業道德的師傅們也都知道.

3個90度轉角加上一小段直管和南亞PVC膠水, 就100台幣不到的材料費, 也可以用. 犯得著做缺德的工被人咒罵?! 厚工一些又怎樣 ?! 奇怪, 問了好幾家都沒賣U型管. 一般的家用排水管不需要受高壓, 薄管子就可, 外徑 1又1/2英吋, 配3個90度elbow, 就自然出現了一個 U型. 直管是以前DIY望遠鏡筒剩餘的, 總長需要大約30CM而已, 怎樣算也沒多少錢.

禍害要根除, 禍根給他切斷. 如果可以的話王八們也應該拖出去鍘了, 世界或許會美好一些.

就用那南亞糊給它上PVC管子, 黏起來, 再來用PVC膠帶包一下原來的接口, 做到最好也只能這樣, 不過應該完全解決問題.
經過這個實驗, 覺得接排水管的工藝不算太難, 這是生平第一次玩這個, 算是成功. 或者能做到有職業道德比較難.
南亞糊 (PVC膠水) 的罐子上印有說明, 大約24小時就乾透以後. 可以排水了.

网友A:
請問最後一張記憶體照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最後一張記憶體照片是.......?

老大, 貼錯了....
馬上把它刪除.

网友B:
1吋半有存水彎可買,直接買來用比較省事吧,這種直接排水通常是在透天或公寓一樓才看得到,大樓排水地板下都有存水彎。

古人說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現在人則是要準備一百種工具,樣樣自己來才能提升該有的生活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吋半有存水彎可買,直接買來用比較省事吧,這種直接排水通常是在透天或公寓一樓才看得到,大樓排水地板下 ...

Y大, 人家上月來催問了好幾次, 之前也問過她家附近3家五金店都說沒賣U管, 才便宜行事用這種接法.
平常也確實看到很多沒有道德的工/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 貼錯了....
馬上把它刪除.

哈!你大概被那幾個水電工給氣昏頭了,有時候專業的人做起事來也是很不專業,最後都是要自己來善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你大概被那幾個水電工給氣昏頭了,有時候專業的人做起事來也是很不專業,最後都是要自己來....... ...

哈, 老大, 沒有氣啦. 那是選了一組圖片上傳, 不小心多了個別的
不過, 也替屋主浪費了錢感到可惜, 她說當初沒有完全付清時已經給王八們反映過幾次有臭味的問題, 不過呢......
王八是80多的老太太給的冠名, 看得出來她才是被氣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Y大, 人家上月來催問了好幾次, 之前也問過她家附近3家五金店都說沒賣U管, 才便宜行事用這種接法.
平常也 ...

要找水電材料行貨色比較齊全,不過您這樣做也有好處,存水深度較深,蟑螂、蟲子想要爬過去需要有潛水執照與裝備。

ps:塑膠管膠合劑硬化時間不必等那麼久啦,即使是有壓力的給水半小時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說真的~不專業的專業人士實在是看太多了><

网友:
沒有現成的U型管,可用洗衣機的排水管來替代,也是很好用的,施工起來就不會這麼費工了!

网友:
下面u管不要黏死.有時候會用到需拆開清除

网友:
仿間有些特別的排水管如這個
很方便,不用考慮管徑或找工具,買來 DIY 很簡單。
但是這種還是不建議直接倒熱水或用通樂,因為高溫很容易變形。
即使現在是使用 PVC 管但多年後水管堵塞需要倒通樂時 U 型處會積鋁發熱劑而產生高熱劣化縮短壽命。
最好的還是要專用金屬管,一勞永逸。金屬管也必須是可方便拆卸的,如果改天需要使用到通條時才能通的過。

家裡櫥櫃剛做好時也是這個問題,不是水不太通就是會漏水,都是自己 DIY 解決的,找承包廠商也沒用,因為他們不是專業的只能找水電外包。
他們只會做漂亮櫥櫃,排水管這是算小配件,又每個人家裡的排水孔形式都不太一樣,所以隨機應變下來就是便宜行事。
有經驗的人會在初期洽談時就會要求廠家使用金屬排水管並填入合約內,施工時再特別檢查,金屬管線不允許隨性亂搞,沒經驗與不會設計的人就不會接案。

网友:
廚房流理台很容易塞
有時候會用到需拆開清除+1
所以u型的部分應該要做沉水彎(存水彎 , 儲水彎)

12F的s管適用於排水孔在地面上
排水孔在牆上的應該用p管
看圖面的施工空間
p管應該改的過
如果改的過的話
用p管比較快而且利於事後清理維修
以上

网友:
廚房得排水管建議用白鐵軟管(如#12)這款的,因為廚房煮菜容易有熱的水倒掉,容易讓pvc管變形造成阻塞,以上只是個人偏見

网友:
剛看了我家的廚房流理台也是直的,沒有存水灣,用了30多年,也有專業人士在看不到的地方,是不專業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