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晶體測試器 刷掛了求助~(已完成)

楼主(2016-06-16):
小弟手上有台Fish 8840 的晶體測試器(繁體版)當初沒趕上團購,所以自己跟惠民的老闆買了一台來玩玩~
想做一下韌體升級~

所以參考了
moripi大的
簡易晶體測試器 PIGOO BIOS 1.12.1m (base on 1.12k R464)

本來是用TL886A去刷,結果刷完變成可開機但是沒螢幕....
所有又照了
jojoling大的
fuse 設定值與寫入問題(19樓)(by jojoling大)

不過改了ˊ還是沒顯示(可開關)

我就在猜可能是液晶驅動不一樣,所以我又看了
duke83大的
電晶體測試器的升級與進化

結果還是一樣~
所以想請教前輩們要如何更新還是還原呢?

液晶顯示背後

待機
開機(全亮)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2014-07 by Fish8840)

*******分隔線********
跟惠民老闆溝通後,他提供我找Fish8840 (旺旺)的人做聯繫~
經過2個多小時的討論與測試,結論就是刷不同版會不顯示!

也感謝Fish8840大有耐心地幫我測試~

最後此版的可以用
簡易晶體測試器 PIGOO BIOS 1.12.8m (base on 1.12k R620

版本為"無殼版V30(LCM上有寫STC)BIOS "

网友A:
absmen3000大你好幸運也住新北,JOJO大跟貼玻璃大(阿魔)他們都住新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men3000大你好幸運也住新北,JOJO大跟貼玻璃大(阿魔)他們都住新北

親自上門實在是不好意思~

非親非故~

最後解決方式提供其他網友參考

网友B:
我的MCU近期量測電容時沒注意掛了, 買了顆新的重燒
使用VP-896的燒錄器一直燒入失敗, 之前刷新資料時, 沒發生過問題啊

另不知檔案中.EEP的要如何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CU近期量測電容時沒注意掛了, 買了顆新的重燒
使用VP-896的燒錄器一直燒入失敗, 之前刷新資料時, 沒發 ...

要看燒錄軟體有沒有支援~

我沒提到的是.因為燒完沒開機所以我怕是編程器問題還有我懶得一一查FUSE設定!
所以我照jojoling大有一篇講燒錄工具晶體測試器加裝繼電器完成轉移 USBasp的去買那支(花了我170元)

我手邊除了TL886A以外~
還有ATMEL 編輯板 AVR STK500
河洛 ALL100 燒錄器
我也都沒用~

結論就是,工具不熟悉,還是照PO文說的方式做~
成功後再去研究自己的工具!
比較不會陷在搞不清楚哪邊出問題的窘境......

另外在TL866A裡
TransistorTester.hex 是選擇code Memory
TransistorTester.eep 是選擇Data Memory

所以你的燒錄器看看燒錄選項有沒有類似敘述!

网友C:
注意下,程序标题错了"無殼版V30(LCM上有寫STC)BIOS "实际LCM上写的是SYT。此屏为绿背光黑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下,程序标题错了"無殼版V30(LCM上有寫STC)BIOS "实际LCM上写的是SYT。此屏为绿背光黑字。 ...

大大您好!!...您就是簡易晶體測試器的開發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下,程序标题错了"無殼版V30(LCM上有寫STC)BIOS "实际LCM上写的是SYT。此屏为绿背光黑字。 ...

歡迎 fish8840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注意下,程序标题错了"無殼版V30(LCM上有寫STC)BIOS "实际LCM上写的是SYT。此屏为绿背光黑字。 ...

歡迎漁大的加入,感謝之前向你辦理團購時諸多幫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MCU近期量測電容時沒注意掛了, 買了顆新的重燒
使用VP-896的燒錄器一直燒入失敗, 之前刷新資料時, 沒發 ...

VP-896不知是什么样。是商用编程器吗?  HEX,EEP两个文件的烧录要用USBisp或者叫USBasp在线下载。 如果是商用编程器要编辑起始位置了。不清楚怎么操作了。 等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歡迎漁大的加入,感謝之前向你辦理團購時諸多幫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P-896不知是什么样。是商用编程器吗?  HEX,EEP两个文件的烧录要用USBisp或者叫USBasp在线下载。 如果是 ...

使用上圖的燒錄器以ISP模式燒錄,

該測試器在未損壞前, 曾用此台機器更新過資料,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換顆新的就不能用了,
昨天有測了一下, 振盪器沒反應, 不知是不是這個關係, 過幾天再試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使用上圖的燒錄器以ISP模式燒錄,

該測試器在未損壞前, 曾用此台機器更新過資料,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

yctasy大你好~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ATMega328p 是銲在晶體測試儀上,然後用 VP-896 連線去燒的嗎?
如果是的話,只能用 ISP 介面,此介面在某些狀況下會無法使用。
如:
1. fuse 某些值被設起來 ( 好像 reset pin 也會影響)
2. fuse 的 clock 是使用外部 xtal ,但板子上沒有 xtal~

這就是傳說中的,fuse 值沒設好,會造成不能燒錄~
此些問題需確認排除。

另外,一般拆下來在萬用燒錄器上燒,都是比並列信號,這種是不會跟據外部的電路或fuse設定而造成不能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yctasy大你好~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ATMega328p 是銲在晶體測試儀上,然後用 VP-896 連線去燒的嗎?

沒錯, 我是在板上燒錄, 你說的我有點不太明白

最好是拆下來燒錄, 如果不行, 就要確認PB6,PB7,PC6的腳位值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錯, 我是在板上燒錄, 你說的我有點不太明白

最好是拆下來燒錄, 如果不行, 就要確認PB6,PB7,PC6的腳位 ...

如何確認硬體isp介面沒有問題?

讀 device Id ,如可以正常讀取出正確的值就代表 isp interface 正常。如這時不能寫入,就是 fuse值錯誤
需拆下來用用萬用燒錄器燒(非 isp 型)~

网友F:
看大家都在軟體升級晶體測試器(我的是第一代晶體測試器),也想來試試, 現在有問題的是usbisp與主板如何連接, 請惠瑜告知,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大家都在軟體升級晶體測試器(我的是第一代晶體測試器),也想來試試, 現在有問題的是usbisp與主板如何連接 ...

如果有10P牛角座是最剛好!

不然就想辦法跳線了~

我買這支剛好有圖示~

跟晶體燒錄器腳位一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有10P牛角座是最剛好!

不然就想辦法跳線了~

謝謝absmen3000告知, 來試試看.

這種插座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absmen3000告知, 來試試看.

就是那個阿~

方向要對一下歐!

倒是版本要都試試~

不然像我就搞笑了......(其實我不知道除了V10 V20 還有 V30 V40

)

网友:
謝謝absmen3000大 ,已完成韌體升級,在此也要謝謝阿魔大詳細解說並參考duke83大燒錄說明,才能完成此次工程,謝謝你們!